虚心请教 砂轮机 改 砂盘机 可能性

楼主(2015-01-18):
一天,偶得一砂轮机,貌似还可以

拆开后的结构 两片铝盘穿在主轴上夹住砂轮 一个螺母固定 砂轮中间还一个塑料套
想法是买片通孔抛光铝盘如砂轮一样固定在主轴上 ,自己有OLFA的圆形裁纸刀,加工合适大小的砂纸用胶贴铝盘侧面用于打磨

参数

 参数

拆开后的结构

拆开后的结构

主轴直径

主轴直径

可以找到直径8寸跟我砂轮机一样大小,孔径12.7mm的

可以找到直径8寸跟我砂轮机一样大小,孔径12.7mm的

这是横机的 装我砂轮机上效果差不多

这是横机的 装我砂轮机上效果差不多

楼主:
论坛传图确实不太习惯 传的有点乱 请各位多担待

用途
钢铁、塑料等各种材料的找平修正 我不怕慢 效率别低到没法用就行

疑问
1被打磨物体施加给砂盘的力过大会产生什么后果?径向跳动太大?打磨不平整?铝盘乱跳?长时间运转导致轴歪掉?
2铝盘可以做动平衡再安装吗?有没有必要做动平衡?
3各位帮忙看看是否有这样内径12.6的铝盘可用?这个整面都可以帖砂纸 方便裁剪砂纸打磨面积还大

各位有这种孔径12.6的抛光铝盘的途径吗?

各位有这种孔径12.6的抛光铝盘的途径吗?

网友:
以前刚好用过类似的产品,是做金相的,金属抛光用的
1、施加的力过大,会导致停转、或者轴弯,或工件飞了
2、主要看你的转速,还有你需要的精度,以前我们测试动平衡的话,是因为那个转盘太高转速,达到10000转以上,精度需求高的话也需要打打
3、没必要专门找找有没有非标零件,加个轴套就好了

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铝盘没有穿孔的话,一定要防止脱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