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KBIRD 433飞2公里失控,用过的说说看,正常不?

楼主(2015-01-18):
第一次用该控增程,功率大约1000MW,用原装小天线,中继台电压2S,有使用经验的朋友帮看一下,正常不?多谢

飞场情况:

中继模式

飞到2000米左右

怕电不够掉头想返航

掉头后不久,失控,启用自动返航

录象设备及飞机

网友A:
不懂,中继是不是就是转发模式啊

网友:
我也用这个,很多时候对不上频,失控经常,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
把飞控接到调参软件,你会看到各种通道各种跳的。。。。多旋翼不比固定翼,允许一定程度的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飞控接到调参软件,你会看到各种通道各种跳的。。。。多旋翼不比固定翼,允许一定程度的抖舵。

我只用AKDIRD 433跳频增程发射和接收,没有用它的飞控。

网友C:
这说明是干扰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说明是干扰导致的

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出现过三次了,每次都是往前飞不停都没事,一停下来。自旋掉头就失控,包括有一次只有1000米左右都失控,有点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用AKDIRD 433跳频增程发射和接收,没有用它的飞控。

我说的就是433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就是433抖舵

请问,433的抖舵和失控有关系吗,另外,发射也可接上调参软件吗?能不能详细点,呵呵,因为第一次玩433增程,不太熟,多谢

网友:
我今天也低空飞了两公里没有失控  一直没失控过

网友C:
433接收远离 图传  电调  电机   录像机  你的图传好像是1.2G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3接收远离 图传  电调  电机   录像机  你的图传好像是1.2G的吧

是1.2G的柏通800MW,四轴上用,已经尽量远了,没有办法更远了,这是四轴的弱点,固定翼的话可以很远,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G的柏通800MW,四轴上用,已经尽量远了,没有办法更远了,这是四轴的弱点,固定翼的话可以很远,呵
...

1。2G好像干扰433

网友:
南宁大桥?

楼主:
是南宁大桥,呵呵

网友:
朋友,你四轴两公里还不知足!!

网友D:
我的433也抖。后来加了一个10v3300uf的电容就ok了。

网友:
表示正纠结入那家的433

网友:
应该是干扰所致

网友E:
表示同情
是不是飞控原因?
看看我的视频,距离950米高度290米炸鸡。我的是哪吒V2,没装增程,飞控设定的是1000米,飞到1000米准备拍个全景回航的。
摄像机视频

OSD视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433的抖舵和失控有关系吗,另外,发射也可接上调参软件吗?能不能详细点,呵呵,因为第一次玩433增 ...

接大疆飞控的调参软件。。。。就能看到433的控制信号输出质量了。

网友:
功率大不见得信号就能传输的很远,这牵扯频点问题、天线驻波比问题、环境干扰问题等等,尤其是别的大功率发射天线的场强会对近距离的接收天线造成干扰!~

网友:
1.2G对433没干扰吧?  1.2G对2.4G有干扰才对,,非凡433+1.2G柏通 三叶草山区4KM无压力,小雪花而已、

网友F:
22楼的胆子真大啊,1000米就算不砸死人也会和民航机高度区重叠,拼的就是命中概率极低

网友G:
楼主什么动力配置?  飞两公里 挺不错啊

网友:
多轴敢这样的距离 已经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什么动力配置?  飞两公里 挺不错啊

朗宇3108  桨1238碳纤,4S 5200 达普电池,好盈30电调飞腾,就飞得16分钟,下地3.6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大疆飞控的调参软件。。。。就能看到433的控制信号输出质量了。

多谢,我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示同情
是不是飞控原因?
看看我的视频,距离950米高度290米炸鸡。我的是哪吒V2,没装增程,飞控设定的 ...

兄弟,摔机了,应该是拾回飞机了吧,要不就没有机内录象视频了呵呵,不过晚上飞这么高,有点危险。

网友H:
楼主喜欢你的机架  哪里买的  求关键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3108  桨1238碳纤,4S 5200 达普电池,好盈30电调飞腾,就飞得16分钟,下地3.6伏

我的悬停20分钟 没试过飞航线  不过不敢飞那么远。。

网友:
如果我是商家,我绝对建议你把433放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楼的胆子真大啊,1000米就算不砸死人也会和民航机高度区重叠,拼的就是命中概率极低

1000米是距离。高度是295
还是有点高。本来没想飞那么高的。图传有雪花了。就飞高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摔机了,应该是拾回飞机了吧,要不就没有机内录象视频了呵呵,不过晚上飞这么高,有点危险。

是危险,现在想想都后怕,没想飞那么高,图传有点不给力。就想飞高一点。运气不错。我没时间去找。我同事随便去找两次就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喜欢你的机架  哪里买的  求关键字

纯碳纤维4轴多轴四轴机架航拍兼容狗云台DJI云台.但这机架好象贵多,挺轻,但有振动大了点,FPV还好。你上去看下吧

网友:
原装小天线 2KM 就不错了。 换5DB的 433天线 棒状的

网友:
换3S电池供电

网友:
飞机端的433天线反向安装,指向地面。  返航设置机头指向家

网友:
多轴设备距离近,肯定有干扰,还没有地方贴地网,我也是这个433在固定翼上最小功率都8 -9公里

网友:
楼主现在确认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现在还没有确定,明天把1.2G天线放离433天线远一点看效果。

网友:
这电池能飞那么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中继是不是就是转发模式啊

我的数传APC230 100mw 在城市上空4公里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33也抖。后来加了一个10v3300uf的电容就ok了。

那这个电容加在什么地方,新手请执教,谢谢

网友:
不错了,我不到一公里就失控了。

楼主:
前天试了,把1.2G天线位置放低点,飞了1000米左右,没有失控,以前在1000米左右也有失控返航的,估计是1.2G有点干扰433,两者天线远点好,只是四轴位置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