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新手入魔都用此机机 会少走多少弯路、、、、、、

楼主(2015-01-18):
个人感觉纸飞机是最简单性能最好的飞机了,假如当初直接用此机入魔将少炸多少只鸡。。。。。
网上的很多纸飞机图纸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于是自己重新改进了一下,相当好飞,

网友:
楼主的图纸呢?

网友:
周围风景不错

楼主:
没画过图纸,直接下刀。。

楼主:
还阔以吧,毕竟是广西

网友A:
不错,上个图就更好了。我前一阵做过一个,为了便携,翼面上粘塑料套管,横梁插入套管,但固定不牢靠,起飞后V槽角度不断变化,操纵困难,就没再做了。

网友B:
纸飞机的确好飞,适合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上个图就更好了。我前一阵做过一个,为了便携,翼面上粘塑料套管,横梁插入套管,但固定不牢靠,起飞 ...

2212  2200kv电机,3S1300ma锂电,30A电调,5寸高效桨,动力强劲,可垂直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纸飞机的确好飞,适合新手

低速性能好,20%油门起飞,15%油门随便平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速性能好,20%油门起飞,15%油门随便平飞

有风天可以当风筝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风天可以当风筝飞

有风最好换大电池,不然顶不住风,有次突然大风,一下子就被吹好远,想全油门逆风返航,但老是被吹抬头,只好硬压头机俯冲才勉强飞回来

楼主:
去年入魔不久飞的

网友C:
具体尺寸呢?裁切图纸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尺寸呢?裁切图纸有么?

随便下刀,没画图纸,,,

网友:
动力有点靠后!!

网友D:
入门时的事,说多了都是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入门时的事,说多了都是泪

当时没人带,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玩,用KT板DIY飞翼作为入门,那感觉,,,,,,,,炸地手都软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

网友E:
实话说,用这个飞机作为入门机,纯粹啥都不懂的菜鸟新手是不容易学会怎么调整飞机的,因为常见的固定翼航模是以单独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可选)为基本操纵面的,而这个纸飞机只有升降副翼,并且依靠混控来实现。一入模就搞混控,这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实话说,用这个飞机作为入门机,纯粹啥都不懂的菜鸟新手是不容易学会怎么调整飞机的,因为常见的固定翼航模 ...

混控也不是很难调即使难调也都是在地面上解决的,混控和单独的升降、单独副翼飞起来没什么区别,需要注意的应该是设置舵量,舵量太大新手就是飞飘飘一样不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混控也不是很难调即使难调也都是在地面上解决的,混控和单独的升降、单独副翼飞起来没什么区别,需要注意 ...

你这个混控,让那些炸报废几架塞斯纳都学不出来的新手怎么去掌握?根据我的观察,他们能学会一个操纵通道的调整都很困难,并且经常不知道自己是因为调整不好而炸机的。

网友F:
楼主广西哪里的?那么好的飞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广西哪里的?那么好的飞场

宜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没人带,学校里只有我一个人玩,用KT板DIY飞翼作为入门,那感觉,,,,,,,,炸地手都软了,,,{ ...

网友G:
看起来不错!楼主技术也不错

网友:
不贴图纸至少也上个尺寸,重心等参数吧。。。。。

网友H:
飞成这样,和板机没区别

网友:
各位大大大哥 小弟想入门 500大洋左右能配置什么好啊 至少4通道

网友:
很像桂林的风景

楼主:
桂林比这里更好,蓝天,白云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起来不错!楼主技术也不错

技术很渣,只能算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成这样,和板机没区别

纸飞机本来就是板机的一种,我是新手,技术渣很自然,如果您有飞得很有水平的视频欢迎分享

网友I:
好美的操场,感觉像罗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美的操场,感觉像罗平

小宜州一所不为人知的大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宜州一所不为人知的大学

很美,

楼主:
依山傍水,风景很不错,唯一不适应的就是这里夏天热了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纸飞机本来就是板机的一种,我是新手,技术渣很自然,如果您有飞得很有水平的视频欢迎分享

没有,我闭嘴

网友J:
我不想飞纸飞机的原因有两点。。。1.一块1300毫安的电池能飞20几分钟。。。太累。   2.飞不烂。。。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不想飞纸飞机的原因有两点。。。1.一块1300毫安的电池能飞20几分钟。。。太累。   2.飞不烂。。。烦死了 ...

就是,飞久了会腻。太稳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混控,让那些炸报废几架塞斯纳都学不出来的新手怎么去掌握?根据我的观察,他们能学会一个操纵通道 ...

混控 很简单啊。

是不是 大家都弄复杂了,

就是选择 一个翼型的事情,选择  飞翼 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K:
混控 很简单啊。

是不是 大家都弄复杂了,

混控,对一些模友来说设置起来似乎不复杂。但是常见固定翼都是三大舵面,飞机每一个姿态不对,都可以通过单独调节一个舵面来实现,对应明确,这个比混控的调节更适合新学者,进而通过最基础的学习,新手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混控。

网友:
后面的山很漂亮,很像

网友:
休闲飞还是可以 过几天搞一个

网友L:
新手用这个飞,,不合适,,升力太好,,抗风性能不好,,风大的时候容易飞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新手用这个飞,,不合适,,升力太好,,抗风性能不好,,风大的时候容易飞丢

新手不飞丢也得炸鸡,相比之下能快速的成果起飞,体验飞行乐趣,也是件好事,关键纸飞机炸鸡损失小,重新制作不费时间,对新手信心打击小,我还是新手阶段,常飞纸飞机

网友M:
不错这机是拿来练手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混控,对一些模友来说设置起来似乎不复杂。但是常见固定翼都是三大舵面,飞机每一个姿态不对,都可以通过 ...

3角翼混控的操作和一般布局的操作并没有很大区别,俯仰和横滚的操作是等效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常规布局多了一个垂尾,也就是在转向方式上有一些不同,但即使有了垂尾固定翼飞机也无法仅凭垂尾实现水平转向,要实现固定翼水平转向必须同时用副翼和水平舵辅助,光打垂尾是无法保持水平的。既然如此可见用垂尾转向需要同时对副翼、水平舵进行操作,与混控用副翼和水平舵转向不会简单到那里去,反而更复杂。只是对于新手来说在没有足够的3维空间概念时常规布局的确可以一一对应地调节,但在不飞3D的情况下混控是要比常规布局在操作上更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错这机是拿来练手很好

是滴,有时手头没固定翼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做机,这机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玩了拆了也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L:
新手用这个飞,,不合适,,升力太好,,抗风性能不好,,风大的时候容易飞丢

正是升力好,才可以小油门慢飞,在新手反应不够快的情况下该机的稳定低速可以提供足够的时间来调整。当然这样的板机肯定是不扛风的,但新手也不会傻到大风天去练习吧。。。当然对于不同的人,入魔时的悟性或者对飞行原理的掌握程度的不同,对入门机的选择是多样的

网友N:
弯道啊绕不开滑跑起飞降落是关

楼主:
引用 网友N:
弯道啊绕不开滑跑起飞降落是关

滑跑起降的难度并不小,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次滑跑降落都不会很完美,如果先用这种飞得慢地要死,又不容易摔随便降落的纸飞机来先熟悉了飞行控制,(练习贴地慢飞),等熟练了再上有起落架的飞机,起降一定会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跑起降的难度并不小,相信大多数人的第一次滑跑降落都不会很完美,如果先用这种飞得慢地要死,又不容易 ...

全面系统的训练

扎扎实实的练习

网友:
新手最好的飞机是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3角翼混控的操作和一般布局的操作并没有很大区别,俯仰和横滚的操作是等效的,唯一的不同就是常规布局多 ...

再讨论下去无益,只不过看到这句话“但在不飞3D的情况下混控是要比常规布局在操作上更有优势的。“,我只能呵呵了。混控是高级别操纵律,很多航模和普通飞机不需要它,不需要混控的时候,有意加混控是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尤其是普通航模,这直接给操纵系统增加故障率。比如,天上掉半个副翼,或者半边副翼无反应了,这种在航模界并不少见,普通飞机/航模还可以依靠剩余另一块副翼,甚至只靠另外两大舵面返航迫降。纸飞机这样的,掉了半边副翼,本身是升降舵和副翼一体,你怎么弄?这里的意思不是否定混控和纸飞机,只有它适合的场合,它并不比常规操作更具优势。现代**机和民航机用混控的的确不少,但那是为了必须的性能而设计的,付出的代价就是其设计和试验过程极其复杂,大量的资金都用在可靠性、紧急切换和备份设计上去了,就为了两个字”安全“。

网友:
我家有大的,很好的飞机!炸了损失也不大!很快就能做一架出来

网友O:
我说两句!航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知识的平台!不能为了能飞而飞!带有起落架的前拉机或是背推的滑翔机都是入门的好飞机和初级飞机!很多人喜欢入魔选MD塞斯纳也有很多人选冲浪者!那我也肯定的告诉你这些推荐这2种飞机的人也一定都摔过甚至摔过不止一架这样的飞机!为什么还推荐!原因就在于这样的飞机时能全面系统的提升自己的操控水平和理论知识!!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模型的道路上!这些节点是你自己必须去完成和克服的!因为这些飞机的设计到布局到安装到试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飞行过程!那些个什么耐炸不耐炸!心痛不心痛都不是关键的!!如果接受不了炸鸡带来的经济损失的话!您可以去玩模拟或是1942.在这里在插一句模拟对于新手来讲,最大的作用在于让你不错舵!!!什么飞行感觉告诉你完全没有?你要是用飞模拟的心态和经验去飞真机!呵呵某宝的老板又要高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滴,有时手头没固定翼又不想花太多时间做机,这机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玩了拆了也不心疼

成本低,做个时间快不错很适合新手玩老鸟就玩的不刺激了哈哈!

网友:
新手一定要摔坏几架飞机吗?

玩航模对一般的爱好者说:经济性还是要考虑的.

网友:
纸飞机外型的空气动力学不是太好,新手不一定能调好飞机。建议还是上赛斯纳、J3之类的慢速机,好飞好调。

网友P:
最近想做一架,电机部分如何去固定呢,可否上几张细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P:
最近想做一架,电机部分如何去固定呢,可否上几张细节图

用扎带将电机座绑在横梁上再竖直加一根碳棒或竹签,也用扎带绑好,下端调整好电机仰角后用热熔胶固定于槽底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我说两句!航模本身就是一个综合知识的平台!不能为了能飞而飞!带有起落架的前拉机或是背推的滑翔机都是入 ...

心痛是很现实的。毕竟有些模友开支有限,我见过一架微风都可以飞一年的,还有玩雷电F3A和F15 64涵道玩几个月都不更新机型的,更遇到几个意欲入模但资金不充裕的(我给了最便宜价位和配置算下来1000出头,他们就乐意入模了)。所以,炸烂几架才入门,并不是他们希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扎带将电机座绑在横梁上再竖直加一根碳棒或竹签,也用扎带绑好,下端调整好电机仰角后用热熔胶固定于槽 ...

大概有些明白,等真正做的时候再来研究一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O:
引用 网友E:
心痛是很现实的。毕竟有些模友开支有限,我见过一架微风都可以飞一年的,还有玩雷电F3A和F15 64涵道玩几 ...

没有人愿意炸烂飞机!但是每个人的学成之路炸烂飞机或出现失误这是必然的!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那个都愿意活着!!

网友E:
引用 网友O:
没有人愿意炸烂飞机!但是每个人的学成之路炸烂飞机或出现失误这是必然的!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那个都愿 ...

炸飞机是必然,出现失误也很正常,但是未必会把入门机炸到报废。我驾照考试还补考两个科目呢,说明我没天分,但是我的三架入门遥控飞机没有一架是炸报废的,甚至重伤都没有,也没人带我和教我,我自觉我是选对了机型和选对了较好的练习方法。我们本地还有一位入模两年的,没人指导前他啥也不懂,炸机不断,后来遇到有人指路,教他正确的入门和练习方法,他的级别提高很快,基本不再炸机,现在是本地3D固定翼第一高手。

网友:
入门随便一个腰推机就可以,比这个来的轻松得多

网友:
以前公认的入门机是40级上单翼,现在是腰推或者前拉的滑翔机,飘飘也算是。
也有不少人用或者试图用其他机型入门,但大多数的选择是有道理的。
顺便说一句,塞斯纳绝对不是入门机。

网友Q:
引用 网友E:
炸飞机是必然,出现失误也很正常,但是未必会把入门机炸到报废。我驾照考试还补考两个科目呢,说明我没天 ...

其实心态要摆正,作为新手炸鸡本来就很正常,不炸反而是不正常的,目前就是新手很多不能正确面对炸鸡,看很多首飞的新手都说 :“千万不要炸”之类的话,说明心态没摆好嘛

网友:
对这种模型纸飞机,是否适合初学者显然有不同看法,其实初学者各自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我以为孤立的一个人的初学者,此种纸飞机不合适;有同好,有熟手在旁的新手,用这种模型体验飞行乐趣,入门会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Q:
其实心态要摆正,作为新手炸鸡本来就很正常,不炸反而是不正常的,目前就是新手很多不能正确面对炸鸡,看 ...

是的,我觉得新手不能强迫自己有“千万别炸机”的念头,对应的难题就用客观办法来解决:买耐炸好修好飞的入门机型。甚至我现在练3D固定翼也是这样,买EPP的3D机,飞起来没啥压力,作为3D入门和练习机都很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觉得新手不能强迫自己有“千万别炸机”的念头,对应的难题就用客观办法来解决:买耐炸好修好飞的 ...

起码我听到大部分新手都是这样,我心里就想,新手不炸难道等老手才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