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APM 的指南针安装方向

楼主(2015-01-18):
APM 买的带罗盘的GPS,上面没有标箭头,软件里不知道怎么设置安装方向了,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确认吗?

网友A:
找泡泡老师视频有教

网友B:
手机罗盘作对比便行了

网友C:
hmc5883芯片上的L2字样朝前

网友D:
接收机接线那边是机头。

网友E:
罗盘校正之后,在MP里面转动就可以知道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