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油门曲线调教问题?

楼主(2015-01-18):
请问有哪位懂D10连CC3D飞,油门曲线的调试,对于一位新手如何把油门调的柔和一点,在线等回复,谢了。

网友A:
这个无法表达啊 总之中间段平缓一些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法表达啊 总之中间段平缓一些就是了

D10不是分7个点的吗。你每个点给个数值我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10不是分7个点的吗。你每个点给个数值我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你先试一下你的油门大概在%多少可以悬停,然后从这个点开始调平滑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是37%离地 40%左右悬停
0 36 43 50 56 66 100
油门很缓 大幅度操作也不会上窜下跳 但这样玩翻就不行了 mode2还是一条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37%离地 40%左右悬停
0 36 43 50 56 66 100
油门很缓 大幅度操作也不会上窜下跳 但这样玩翻就不行了  ...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