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BGC三轴云台校准和调参

楼主(2015-01-18):
调了许久,按照论坛上的那个调参教程来得,还是不正常,故发帖求助,看谁有啥主意不,有调好的参数也行。

网友A:
磁极数明显有问题吧

网友:
64、14、84?

网友:
用自动校准磁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极数明显有问题吧

磁极数设置成了14,也是没用,就是14片的。

楼主:
都改成了实际的14片,然后再调的DIP参数,但是刚调到D值5的样子就乱抖,还不是规则的抖动,抖着抖着斜向一边。

网友:
pitch轴上稀稀拉拉那么一大堆东西, 马达力量才68, 不出问题才怪.
坛子里调参的云台肯定跟你这个不一样. 按你这个云台来说, roll轴上没挂什么东西, 不需要很大力度. pitch上又是板子又是架子, 而且还是长摄像头, 一定要加些力度.

网友:
另外看你这个样子挂摄像头, 是把
roll和pitch调换了来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