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SD MINI出现满屏小点 什么情况 请技术跟进

楼主(2015-01-18):
无炸

突然一天通电后一只有小白点
主控和OSD固件都已经多次重刷,没有改善

请技术跟进!

网友:
帮顶,,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最近好像好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我的以前碰到过一次,不过重新上电后就没有了,知道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帮你顶吧~

网友:
这种情况是时钟很准确的某种干扰,可能是隔离OSD输出模拟信号到数字电源之间的小电感或者电容不行了,有可能是冬天电解电容失效造成,或者里面的元件虚焊或者老化

dji号称-10度工作的东西,其实就是拿了个工业温标的元件,这种条件下工作,必须使用钽电容的地方还用的电解,真是不知道如何脑残的。

网友:
不是說升級固件就解決了...
怎還是一樣,送修吧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这情况,不过固件升级到1.06就解决掉了。

楼主:
DJI果然没人来采我,意料之中。

话说,大家,会和供电有关嘛?

网友A:
我之前試過,最終發回大疆更新固件,自己更新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試過,最終發回大疆更新固件,自己更新不了。

对于发回大疆不太清楚,需要打什么电话嘛?运费怎么出啊?一般需要多久?

网友:
有过这种情况,一般是重新上电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