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会突然的忽高忽低

楼主(2015-01-18):
请教老师们,本人是位新手,乐迪6通道
遥控器
,乐迪JY100
陀螺仪
,MD933斜盘
舵机
,9257锁尾舵机,好盈飞腾40A电调。问题是我的遥控器在慢慢推油门,油门推到%45的样子,飞机的大桨转速会忽高忽低,只要过来%45转速又正常了,能正常的飞行。就是有时飞机在飞行时会突然的掉高度,已经损失几个起落架,大桨,主轴什么的了,请问会不会遥控器失灵了,对了电调我这次换的是新的,还是有这样的失灵现象

网友A:
不懂,坐等大神解说

网友B:
应该是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
我的油门曲线是,36,45,57,73,100,关键是在%45时,这时的油门不稳定,如果油门保持在%45,这时的转速会忽高忽低,控制右侧飞的舵机会突然的动一下,导致大桨扫地了,这个现象弄得我很头痛,希望老师们指点一下,在此谢谢了

网友C:
电机打嗝吧? 重设一下进角和频率吧 !

楼主:
电机正常,你说的进角和频率,抱歉了我还不会呢

网友D:
用多大的电池,供电稳定吗?接收机有可能的话换个试试,要不就是你的控摇杆可变电阻脏了要清洁一下。只能一个一个排除了。

网友D:
另外你这控是不是有混控,查一下。

楼主:
格式25C2200毫安的,花牌25C2200毫安的

楼主:
怎么检查混控呢

网友E:
可能遥控的电位器磨损了,你看控上的模拟条状态判断

网友F:
同意LS的,应该是遥控器的电位器问题。

网友G:
我的没发现有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老师们的建议了,我换了新的接收机,试飞了几天没有了那样的现象了,希望那个现象从此消失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