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助,急!!!!!

楼主(2015-01-18):
求助,恒龙M26正玩着停止不动了,任何操作都无反应,
遥控器
已换新的照样没用,是哪里坏了,接收电路板还是电调?????

网友A:
这个这个....楼下怎么还不来人?
控换了还不动,那就查接收机有没有电,有电再换接收机....

楼主:
接收机是哪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哪个
坦克肚子里面插满线的那一大块

楼主:
视频发一下,最后两分五十五秒坦克不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收机是哪个
1 检查电池是否有电压
2 电池有电压 检查电调去接收器的扦头红黑二线是否有5V电压 (白线是信号线) 无 问题在电调 检查电池与电调的连接 还是无 电调可能损坏 8705损坏
3 有5V电压 检查扦件与接收器连接 无电压 给接收器外接5---6V电压 操作遥控器手柄试试
一点小见意

网友D:
楼主你发个视频还不如发个坦克内部图呢,谁知道你用的是恒龙原装电调还是**电调啊,大家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帮忙呢……

网友E:
发个内部图看看

楼主:
原装的,电池有电,原装电路,把冒烟器去掉了

网友F:
不是一般电压不足会大灯会闪的啊!!应该是车体内部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