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室内飞精灵2,需要切换naza模式的姿态模式吗?还是 ...
想在室内飞精灵2,需要切换naza模式的姿态模式吗?还是直接用gps姿态刻可以?

楼主(2015-01-18):
如题,求解。

网友A:
啥模式都行,随你高兴

网友B:
室内GPS能搜有7颗星吗?姿态模式吧

网友C:
室内收不到GPS信号的!你用GPS飞也没用!

网友B:
搜不到GPS,飞行器会自动切换成姿态模式的~

网友D:
gps模式下没有卫星信号的话,飞控会自己切换到姿态模式。等卫星信号恢复以后,也会自动切换到gps模式。前提是一定在gps模式下

网友E:
在室内只能姿态或手动

网友F(2015-03-17):
搜不到星精灵会掉下来的

网友G:
既然问了这个问题,建议还是不要再室内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