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面携带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1-18):
各位大神,如果我搭飞机带4块精灵2的电池,容量总数已经超过了160WH,想问一下这样可以上飞机的吗?因为在网上搜的答案都不太靠谱,所以想在这里问下些有经验的前辈!

网友:
根据民航局官方公告,对于100Wh以下的没有数量限制,但是对于每个机场安检紧张程度不同,很难说不限制数量,比如说民航局08年就要求脱鞋安检,我就在拉萨昆明遇到过脱鞋安检,其他地方没有遇到,估计电池问题和这个差不多。“旅客或机组成员为个人自用内含锂或锂离子电池芯或电池的便携式电子装置 (手表、计算器、照相机、手机、手提电脑、便携式摄像机等)应作为手提行李携带登机,并且锂金属电池的锂含量不得超过2克,锂离子电池的额定能量值不得超过100Wh(瓦特小时)。超过100Wh但不超过160Wh的,经航空公司批准后可以装在交运行李或手提行李中的设备上。超过160Wh的锂电池严禁携带。
    便携式电子装置的备用电池必须单个做好保护以防短路(放入原零售包装或以其他方式将电极绝缘,如在暴露的电极上贴胶带,或将每个电池放入单独的塑料袋或保护盒当中),并且仅能在手提行李中携带。经航空公司批准的100 -160Wh的备用锂电池只能携带两个。

楼主:
那就是说57WH的精灵2电池是可以带4个的?我在昆明长水机场的时候没遇到过脱鞋安检,难道这个真的要靠运气…

网友:
看航空公司的,理论上只能带2块,我去审批时说只能带两块,但安检处松紧不同,有些3块也让过了。超过2块的看你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