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烧了,有的修吗

楼主(2015-01-18):
大意把正负极加到Miniosd上,结果飞控就烧了,还烧了我一个PZ-2

网友A:
70多块钱的东西,还是重新买一个保险,省心。
修起来,来回运费20,人家谁不收你个几十元啊,又飞线又吹贴片的,万一没修好还有隐患,为了几十元你至于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多块钱的东西,还是重新买一个保险,省心。
修起来,来回运费20,人家谁不收你个几十元啊,又飞线又吹贴 ...

新的在路上了

网友:
QAV要OSD干什么吖...~

网友:
不值得修,我850元的APM加6H GPS,OSD,差错电烧了,找家专修,没有修好,东西被拆了不少,还要什么检查费等。本来小问题,结果修的只有死骨了。

网友:
x宝上最便宜的5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