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z18和mz24除了通道数不一样还有其他不同吗?

楼主(2015-01-18):
我几乎只飞固定翼,感觉9个通道足够用了。求问mz18和mz24相比,除了通道少了3个,其他的方面,比如系统设置、混控功能、遥控距离等等是否都一样呢?

网友A:
我几乎只飞固定翼,感觉9个通道足够用了。求问mz18和mz24相比,除了通道少了3个,其他的方面,比如系统设置、混控功能、遥控距离等等是否都一样呢?

答:少了3个通道、MP3功能。其它都是一样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乎只飞固定翼,感觉9个通道足够用了。求问mz18和mz24相比,除了通道少了3个,其他的方面,比如系统 ...

这样阿,谢谢您

网友:
看成18MZ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