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被吭,请教各位大大问题,学习进步免得下次被吭

楼主(2015-01-18):
最近收了套套二手四轴,Naza lite飞控系统。可今天研究装机的时候后,对比说明书,发现卖家发给我的东西没有原装的电源模块。通过论坛学习,原来卖家发给我的东西是这样工作的。
3S动力电通过分线板给四个带BEC的电调供电,电调信号线全部插到飞控的输出端,由电调BEC输出为飞控供电。。。。。。
疑问
1、现在有四个带输出的电调在飞控上,飞控获得的电压5V还是20V?
2、这样的供电系统,能让整套飞机稳定工作么?
3、有必要把电调都换成不带BEC输出,然后另外买个电源模块给飞控供电?
做为一个攒钱买飞机的新手,被吭得挺郁闷的。。。唯有多学习,免得下次还被吭,请各位老师,前辈,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A:
要去掉其中三个电源输出,否则不安全,没必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去掉其中三个电源输出,否则不安全,没必要买

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
电调插飞控有三根线,把其中红色那根剪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安全的原因是什么?
电调插飞控有三根线,把其中红色那根剪掉?

挑出来就行了,有四个5v输入,电压差会烧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出来就行了,有四个5v输入,电压差会烧飞控

挑出来,具体指的是??请说明白一点,谢谢

网友B:
多个线性bec(非开关式)并联供电 没问题,最终只有一个bec工作,余下的是备用壮态,你被自己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挑出来,具体指的是??请说明白一点,谢谢

三头插头中间那个,红色的,用小起子敲开卡子,把端子拔出来,然后电工胶布分别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线性bec(非开关式)并联供电 没问题,最终只有一个bec工作,余下的是备用壮态,你被自己吭了

那意思这种供电方式是安全可靠的?有三个都处于备用状态?那为什么有种说法,四个电源会烧飞控?

网友:
人家没坑你,是你坑了自已,再看看初三物理书关于电的部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头插头中间那个,红色的,用小起子敲开卡子,把端子拔出来,然后电工胶布分别裹好

谢谢你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意思这种供电方式是安全可靠的?有三个都处于备用状态?那为什么有种说法,四个电源会烧飞控?

问当事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当事人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网友:
二楼说的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
二楼说的很明白!

网友C:
一直是四个XXD供电

网友:
据说是同时那么多BEC的确不是很稳定,

建议你按照二楼做法。

另外,如果没有电源模块,建议配个BB响。或者自己计算好时间,避免飞没电炸鸡。

网友D:
如果电调是线性稳压5v,建议全部接到飞控上去,如果是开关型稳压只能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调是线性稳压5v,建议全部接到飞控上去,如果是开关型稳压只能用一个。

如何判断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判断线性稳压?开关稳压?

电调说明书上有写,(对应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