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M-V2各模式切换时油门差别大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5-01-18):
DJI-M-V2启动时是手动模式、如果改姿态,油门差别很大,用什么方法能统调好?

如果不能那谁敢飞行中改模式?

网友A:
apm飞手动姿态切习惯了,naza变化太小基本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飞手动姿态切习惯了,naza变化太小基本无视

我的变化很大,受不了,是v2飞控有问题了吗?

网友A:
重新校正油门中位和电调中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正油门中位和电调中位试试。

都试了,现在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的V2起飞前中点油门以下电机无任何变化,过中点电机就急加速,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了,现在还有个问题请教下,我的V2起飞前中点油门以下电机无任何变化,过中点电机就急加速,正常吗? ...

正常。不看说明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