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 V+ 中继天线简单改装,总算有时间测试了,效果还不错,相比还是放大器效果更好

楼主(2015-01-19):
我看很多人都把中继的天线弄出来,换成了平板,我也按此方式改装了,总算有时间做了一个测试,报告给大家。

1、样子如下,没啥说的,距离125mm,相当于2.4G的一个波长,对准飞机的情况下应该是叠加的效果。其实前后才有一个波长的说法,同一平面应该无所谓距离;(没有加入任何放大器,仅仅改了天线)
有个小插曲,买的平板天线都是折叠后正面朝内的(针对路由器设计的),旋转90度不足以翻转过来。所以必须要拆开,切换那个小卡扣,才能反过来旋转,让天线正面朝外。方法:暴力打开,切割,在用502粘接。

2、用DJI标配的中继器测试,同一个地点,对准飞机垂直升高350m,图传一定中断,至少有两次同样的经历;(350m的结果与环境有关,我在郊外,可以达到700m,相当于提升了一倍)

3、用按照上图改装的中继器,同一个地点,对准飞机垂直升高450m,图传中断,测试了一次,下降有信号再上升,还是450m图像中断;(同理,如果在郊外电磁干扰很小的情况下可以达到900m)

    3.1 升高到450m时,信号显示一半多,但中继器显示电量5%,应该是输出电流过大导致电压下降过快,也说明中继内配的锂电池短路电流太小了,也说明中继的工作功率是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加的;

    3.2 再次下降到地面是,中继器电量显示95%,看来证明了上面的一点,中继的锂电池短路电流不够啊,需要更换更好地锂电池;

4、我们换算一下,这两个平板天线比内置平板天线的增益大了2.2db,还是不错的;

5、但这种不加入功放,仅仅改天线的做法,还是没有达到预期1000m的效果。所以,还是要加入2w的功放,一个平板天线即可;

结论,如果想超出原来1-2倍以上的距离还是增加功放吧,如果想提高30%-40%的距离,可以采用更换平板天线的方法;

大家参考,加功放还是硬道理啊!

网友:
lz, 如果我没理解错,你想要用双天线产生谐振来增程?类似于相控阵雷达的效果?感觉有难度吧,因为产生谐振的条件,除了相互的位置正确,还要相位一致才行.

网友A:
楼主考虑过没有?如果不改中继,把飞机上的2.4平板引出到飞机外部,在飞高和飞远的时候调整平板的不同朝向会不会改善传输效果呢?
比如飞远的时候保持原布局朝向,飞高的时候将平板天线朝下。
我一直想这样改,但是最近没有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考虑过没有?如果不改中继,把飞机上的2.4平板引出到飞机外部,在飞高和飞远的时候调整平板的不同朝向 ...

我这么想过,如果动飞机的天线就要把天线放在飞机外面,不容易固定位置,外观可能会变得很丑,个人感觉破坏飞机有点舍不得。

网友B:
想要飞的 更远更高 肯定要加功放 我加了4W功放 都不敢飞了,飞出去1500米 还没失控 图传顺的很! 飞高1300米 没信号满格

网友:
看来还是改功放比较好

网友:
东西在路上。等我的替换中继方式。1000米应该没压力

网友C:
放弃这个外表光鲜其实内在质地很差的雷达天线吧,我用的这个才是V+外置天线的绝配

图片一目了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弃这个外表光鲜其实内在质地很差的雷达天线吧,我用的这个才是V+外置天线的绝配

图片一目了然

兄弟,你没说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要飞的 更远更高 肯定要加功放 我加了4W功放 都不敢飞了,飞出去1500米 还没失控 图传顺的很! 飞高1 ...

朋友能给个2.4G功放购买地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弃这个外表光鲜其实内在质地很差的雷达天线吧,我用的这个才是V+外置天线的绝配

图片一目了然

朋友您这天线哪里淘到的,能给个地址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要飞的 更远更高 肯定要加功放 我加了4W功放 都不敢飞了,飞出去1500米 还没失控 图传顺的很! 飞高1 ...

哥们,能把您这图传的功放购买地址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能给个2.4G功放购买地址吗?谢谢

图传用的什么型号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