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跟随模式问题

楼主(2015-01-19):
今天去试APM跟随模式,调整高度什么的反应正常,遥控器控制不了飞机!但飞机就悬停在那一动不动,不跟着我跑,我跑了十多米远飞机没有跟过来!

网友:
灰机看到母鸡了

网友A:
地面站的GPS开了没?我昨天没开,刚炸

网友:
我好想听说跟随模式取消了

网友:
手机GPS没定到位置的缘故吧?

楼主:
手机GPS应该开的啊,在哪看手机搜星情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的GPS开了没?我昨天没开,刚炸

没开手机gps还会炸机啊?

网友:
手機 gps 有沒有定位按右上角的小點不就知道了
你現在的位置跟飛機的位置在右上角那裡都能做確認復位的

進入這模式時飛機就不受控了,要取回控制權要切換下模式
另外,切換時請務必確認油門高度,以免杯具發生

网友:
飞控的GPS定点 和 手机或平板的 GPS定点都要尽量的精确;飞控与手机或平板的数传连接要通畅,这是跟随模式的前提!

网友:
我去年就试过了,很正常!拿着平板电脑跑,飞机也会跟在后面飞

网友B:
楼主的平板是v97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平板是v972?

V99X,能上手机卡上网!

网友C(2015-08-0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和你发帖时一样 飞机不跟着走 求助啊 另外 那个leash之类的菜单都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现在和你发帖时一样 飞机不跟着走 求助啊 另外 那个leash之类的菜单都是什么意思啊

我后来一直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