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航拍美国第二弹--公园湖边景色

楼主(2015-01-19):
这个公园位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当天正在举行爱尔兰的传统节日庆典,所以草坪上全是车。平时公园很宁静,有孩子们打球,有人遛狗钓鱼。里面有一块大草坪很适合玩飞机。

飞机配置:s500+Naza v2+OSD+Multistar 3508/700kv+RCtimer 30A Simonk+APC 11x4.5MR +Turnigy 4s5000mah+TS353 400mw+RC305接收+3/4叶蘑菇天线+云台飞跃2D+录像Gopro3white. 全重2052g。
视频如下,多谢观赏。

网友:
能飞多久

网友:
国外环境真不错

网友:
有果冻貌似

楼主:
有点,把云台电机功率调小了就好了,但是云台又开始点头。

楼主:
最久的一次飞了17分10秒,落地后电池电压3.52v/cel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久的一次飞了17分10秒,落地后电池电压3.52v/cell

成绩不错,改天搞一个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把云台电机功率调小了就好了,但是云台又开始点头。

对Z轴电机功率不要太高,横滚的电机功率要高试试

网友A:
唉 今天我也飞了下果冻太厉害了  都说机架的问题  看你这个  也是有果冻  但是轻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唉 今天我也飞了下果冻太厉害了  都说机架的问题  看你这个  也是有果冻  但是轻多了

果冻跟机架没关系吧,我这次又果冻是因为我把云台俯仰电机的功率设得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果冻跟机架没关系吧,我这次又果冻是因为我把云台俯仰电机的功率设得太大了

你的意思是我云台设置问题吗?这云台没调试,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我云台设置问题吗?这云台没调试,直接用的。

既然你的视频出现果冻了就说明哪里不对了,所以试着调整设置或许会好呢?玩航模不就是反复调试找到最优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你的视频出现果冻了就说明哪里不对了,所以试着调整设置或许会好呢?玩航模不就是反复调试找到最优么 ...

是啊,呵呵,我只是想找个针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