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充电器

楼主(2015-01-19):
入魔以来,使用过简易充和B6充电器,发觉平衡效果差,于是按照论坛帖子使用索尼的充电器,自制了能充6S平衡冲,加一个并充板能同时充6组2~6S电池,一般是提前一天晚上把电池插上,第二天早上醒来电池充好。这个充电器把每个电芯都充得很平衡,效果非常不错,就是充电时间长,外场没法使用。现在飞FPV时间较多,有时候没有提前准备的话,飞行计划就泡汤,希望各位推荐下充电器,说下充电器的需求:1、有售后保障,坏了能及时返修。2、充电效果起码能达到几块钱的索尼充电器的效果,就是要平衡。3、充电器快,例如4S的2700电池使用5C充电即13.5A充电能同时充2块以上。4、能测内阻。5、支持后期如果玩大机的情况下使用大电池也能实现快充,就是充电器最大功率及充电S数有一定富裕,可能以后是6S电池方向。6、支持放电功能,好保养电池。7、能使用磷酸锂铁等电池作为外场电包最好。
最后谢谢各位大力推荐!

网友:
先收藏你的贴,我看朋友们做大功率充电器研发的时候,是否可以把你的要求包含进去。

网友:
索尼的啥充电器?

楼主:
4.2v 1.5A 某宝几块钱一个!

网友A:
iCharger 308duo适合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harger 308duo适合你。

我去细看下,这个如果坏了好维修吗?

网友:
能达到你的要求的也就这个了,国内有代理,主攻国外。

网友B:
SKYRC-Ultimate 1000W 40A 平衡充适合你

网友:
308吧 或者4010也行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初步就308了?另外配合这个充电器准备上铁锂电包,各位顺便推荐下!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
同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KYRC-Ultimate 1000W 40A 平衡充适合你

兄弟 你用过没有拉,别人云亦云 我手上就有一只在用 ,软件待升级

网友:
您好,请问您的索尼充电器怎么改装的?求教程,我搜索教程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用过没有拉,别人云亦云 我手上就有一只在用 ,软件待升级

同求索尼充电器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你用过没有拉,别人云亦云 我手上就有一只在用 ,软件待升级

就是说  SKYRC 1000W 40A 还是不过关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同求索尼充电器教程

那东西用不得,是索尼的4.2伏电源适配器,不能恒流控制,也不能充满断电。容易坏电池,还不如简易冲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东西用不得,是索尼的4.2伏电源适配器,不能恒流控制,也不能充满断电。容易坏电池,还不如简易冲

受教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