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要减重,为什么没找到碳纤维管夹。

楼主(2015-01-19):
我看了下多旋翼有的都用铝合金管夹用来固定碳管和电机座重量又重。为什么没有哪个厂家做碳纤维的管夹,我找了很久都没有,难道厂家做不出来???期待有这样的管夹。

网友:
铝合金的都这么贵...碳纤维的...还不贵上天...其实铝合金的重量还好..不过那几根螺丝的重量才是真实在

楼主:
好的材料价格贵是正常的,还有螺丝可以换钛螺丝。价格肯定是要贵很多。还有现在有个问题,就是电机没办法减重,比如现在磁导体减重,线圈用铝导线《可能电流不够,容易烫》或其他材料。

网友A:
碳 材料 不适合 做 管夹。只适合 做 平面,或者 蜷曲面。。

铝合金 比重 2.8 ,,碳材料 比重 0.95 ,,小片差异不大。

至于 螺丝,,钛合金 比重 4.5  ,且死贵。。。

还不如——直接 用 7075 铝合金 做 螺丝。。。
只不过——铝合金 螺丝 标号 要大一号 才保险。

M3 钢螺丝 ——> M4 铝合金螺丝 才保险。

市面上:有 铝铆钉 ,铜铆钉 ,缺少 铝合金 螺丝。

网友:
性价比不合适

楼主:
了解了,铝合金螺丝也不是太多。

网友:
螺丝更重

网友:
为什么没有碳纤维螺钉? 那两钢钉比管夹重多了。

网友B:
直接碳千布成形电机座 就如部份朔料件般便好,炸机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碳千布成形电机座 就如部份朔料件般便好,炸机换掉

直接有碳纤维电机座,这个想法不错。直接插入碳管固定OK.更换方便。二颗铝铆钉固定,重量轻了不少。期待这样的电机座。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有碳纤维电机座,这个想法不错。直接插入碳管固定OK.更换方便。二颗铝铆钉固定,重量轻了不少。期 ...

还没说清楚,直接AB胶黏贴还较铝铆钉轻1-2克

网友:
10cm厚碳板切割管夹么?

网友:
为什么没有碳纤维电机? 外面的金属壳比钢钉管夹重多了!

楼主:
大家一起来探讨减重的建议。

楼主:
10cm厚碳板切割管夹么?大家看看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碳 材料 不适合 做 管夹。只适合 做 平面,或者 蜷曲面。。

铝合金 比重 2.8 ,,碳材料 比重 0.95 ,, ...

碳纤维比重是1.8左右吧,哪有0.9,而且现在的掺料的碳纤维多得是,买到真的都看运气, 我买了2家了,都号称3K 碳纤维,的确是碳纤维,但肯定不是3K的,而且密度大于1.8,估计在2.5左右。比玻纤板轻一点点。
,不要过于碳纤维论,

网友D:
真要是轻,就上木头就行,不带云台相机玩3d的话,强度够了

网友E:
这个碳板3K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纤维比重是1.8左右吧,哪有0.9,而且现在的掺料的碳纤维多得是,买到真的都看运气, 我买了2家了,都号 ...

如果是真的3K碳纤维比重0.9,那么放到水里应该是浮在水面上的,《排除浸湿的条件》如果不是就沉下去了,我的理解对吗。刚才试了下我的云台碳板沉入水里了。

网友:
太脆弱一不小心就拧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要是轻,就上木头就行,不带云台相机玩3d的话,强度够了

木头轻是密度小,但是同样强度下,铝、玻纤板,、碳纤维板材 都做的薄,木头就得厚一些,  最后折合下来,还是木头的架子沉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碳板3K是什么意思???

3K 好像就是碳纤维织布里面的每一根片含3000根细小的碳纤维丝。越细强度韧性等参数越大、越好。
但是市场上的都没有3K, 几百就不错了,有的都是几十。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真的3K碳纤维比重0.9,那么放到水里应该是浮在水面上的,《排除浸湿的条件》如果不是就沉下去了 ...

是啊,所以0.9的密度就是假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木头轻是密度小,但是同样强度下,铝、玻纤板,、碳纤维板材 都做的薄,木头就得厚一些,  最后折合下来 ...

一般四轴机架承受的力,15mm的木条就够了,目前大家常用的16mm碳纤管的机架原则上强度已经大大超出需求了。去国外的rcgroup上看看,好多老外用木质的暴力飞,一点事没有,好多人用pvc管做了也挺好,国内好多人穷讲究,玩航拍用碳纤架子也就罢了,裸飞也用碳纤,大材小用了吧
一点感想而已,大家轻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K 好像就是碳纤维织布里面的每一根片含3000根细小的碳纤维丝。越细强度韧性等参数越大、越好。
但是市 ...

哦!是这么个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四轴机架承受的力,15mm的木条就够了,目前大家常用的16mm碳纤管的机架原则上强度已经大大超出需求了 ...

是的,的确跟风严重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真的3K碳纤维比重0.9,那么放到水里应该是浮在水面上的,《排除浸湿的条件》如果不是就沉下去了 ...

某牌 450 直升机 碳桨,放在水里 实浮起的。。

或许 里面是 空心 的。。。碳板 比铝板 轻很多。

碳板 比重 也 不至于 到 2.x 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