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们给个建议,哪种飞控设置简单还能用上apm地面站指点飞行,越简易越好!

楼主(2015-01-19):
最近需要固定翼低空航线飞行,想来想去还是用地面站指点飞行比较合适,但是感觉用apm2.8貌似调试设置啥的比较复杂,求简单易用的推荐,不要设想,要实践过的发言!谢谢

网友A:
u3都上了,u2s是不是停产了

网友:
没用过···推荐果子···不知道楼主是否可以了解下

想看楼主的效果

网友:
H飞控,是用的APM一样的协议,可以用APM地面站软件,也可以指点飞行,还有对应的手机地面站

网友:
都大概啥价位啊?含配套的各种东东

网友B(2015-10-26):
你好 请问你自己编写过apm地面站么?有开源代码可以提供下么?或者我出钱买也行,谢谢了。毕业要用到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请问你自己编写过apm地面站么?有开源代码可以提供下么?或者我出钱买也行,谢谢了。毕业要用到的。。 ...

去APM官网http://ardupilot.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u3都上了,u2s是不是停产了

u3停产,继续卖u2,u3没有市场,新疆u2切糕433

网友:
u22 简单,省事,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