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求教F550电池选择及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5-01-19):
之前没接触过这方面,纯新手,从0开始学起,现在购入F550一套(含电调、电机、机架,没有飞控),APM2.8一套,关于电池店家说3S-4S就可以,虽然对于电池现在也了解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不知道选择什么容量以及品牌的,求各位大神以经验赐教,还有充电器如何选择!

网友A:
先看你的电调说明书确认支持不支持4s的电池。

网友A:
然后规划一下你的机架的电池安装位置,看看有没有尺寸上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你的电调说明书确认支持不支持4s的电池。

如果选择3S改选什么呢,求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规划一下你的机架的电池安装位置,看看有没有尺寸上的限制。

说的有道理!

网友:
我的机架是f450,用3s 5500的电池真好可以放到机架上下中心板的中间。

网友A:
3s 5000左右差不多,2200的可能飞不了几分钟,玩起来太无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 5000左右差不多,2200的可能飞不了几分钟,玩起来太无趣。

电池这个东西有没有常用的品牌

网友A:
有几个品牌的,格式的,狮子的,老虎的,豹牌的。感觉选航模电池就像在逛动物园。我都是买电芯自己组装的。动手能力强的话可以自己做,注意安全,细心一点就行。网上现在有卖diy用的焊接板,很方便。

网友B:
tcb5200使用5次电池!zop4200使用8比的电池  两块3s电池便宜甩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品牌的,格式的,狮子的,老虎的,豹牌的。感觉选航模电池就像在逛动物园。我都是买电芯自己组装的。 ...

恩恩,以后可以自己做,我刚买了个大疆的5500ma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b5200使用5次电池!zop4200使用8比的电池  两块3s电池便宜甩出

买到啦,谢谢!

网友:
我能说格氏的电池比较好吗,需要格氏电池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
dji新出的E310好像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恩,以后可以自己做,我刚买了个大疆的5500mah的

DJI的5500?我咋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DJI的5500?我咋没听说过?

5800的,之前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