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卡瓦坦克专贴,双流电动的制作过程,国内第一个跑起来的梅卡瓦!炮塔转动了

楼主(2015-01-19):
梅卡瓦坦克专贴,双流电动的制作过程,逐步更新,现在已经可以跑最新进展,已经带声组跑了一次越野,制作过程不是很复杂
这个双流波箱是从99上拆下来的。
两边的输出轴切9mm下去,重新打孔攻丝,然后装上,地盘用了3mm铝合金板
基本上安装的配合度是有点难度,其他还好!

楼主:
飞燕的波箱+灿烁的声组+4s电池  跑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转向的时候有点慢

另外履带没有挂胶,虽然梅卡瓦很重,但是仍然打滑啊!

楼主:
跑起来发现,避震很容易脱落,因为没有限位器,准备按照这个diy一个!

楼主:
随便拍的测试视频,双流能推动这个坦克

楼主:
坦克太重,太重了,以至于一开始怀疑能不能跑起来,装上之后发现速度还可以,动力方案基本就这么定了,总体来说这个坦克改装潜力很大,因为是全金属的,对工具要求很高!值这个价钱!

炮塔安装遇到思路问题,我认为应该这么装,这样可以利用hl原来的波,实际金属炮塔比原来的塑料炮塔转动阻力更小,因为有平面轴承的原因。

接下来就是很多的打孔的问题了

楼主:
转向的时候有点弱,其他速度还可以,越野的时候扭力也还可以,现在意淫一下下次聚会的时候,不管别人什么坦克,随便冲啊!哈哈哈!不怕撞坏了,随便压个小草,小树枝啊!
总算都是金属了

楼主:
梅卡瓦坦克专贴,双流电动的制作过程,逐步更新,现在已经可以跑
先占楼,一会慢慢更新

网友A:
搜了个噶的,速度好快啊信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了个噶的,速度好快啊信哥

必须的,昨天搞到2点,你的坦克不错,可以好好搞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的,昨天搞到2点,你的坦克不错,可以好好搞搞

哈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不知道负重轮是否能加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不错!不知道负重轮是否能加轴承。

负重轮加轴承的意义不是很大,不过可以搞,要改,等大东西做好了,慢慢改,要改的地方不少,轴承都已经买到了。

网友:
狂怒里面的坦克

楼主:
那是谢尔曼和虎,这是梅卡瓦,那会还没有以色列呢,那会犹太人正在被xxxxxxxxxx

网友:
不错不错,速度也够快乐

网友:
全金属很赞,声音暴力。能在大一点更霸道了

网友:
跑起来,好看

网友:
哈哈哈 我也入了一台,正好把恒龙的豹2拆了,双流,TK16正好能上!  以后多多指教

顺道出恒龙扭杆底盘,挂胶履带,金属内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