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如何看APM日志

楼主(2015-01-19):
配置如下,APM2.8 +6H GPS,图传TS832,电机银燕MT2213,电调铂金30A,银燕1045桨,山寨黑羊450机架,3300  25c达普电池,没上OSD,直接图象传输,昨天天气还可以,飞了一会,开始一切正常,飞了6分钟左右,定高模式下,20米高度,突然倒扣直接亲吻大地,还好都是雪,目测损失机臂、桨各2根。因为不会看APM的日志,原因不明。
请教日志怎么看?APM连接电脑的步骤,要那些数据,请指点!

楼主:
TS832也坏了

网友:
有过类似遭遇,同问

网友A:
没电了吧固件神马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固件版本  不同版本有差异  新版的话用上面官网教程是不对的

新版的话看这里 http://copter.ardupil ...

不懂呀。10月份从雷家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了吧固件神马版本

BB响没有报警,看了以下BB响的显示 3.9

网友:
看版本也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懂呀。10月份从雷家买的

mp 连上 --  数据闪存日志  --通过mavlink 下载日志--  下载需要的日志然后点 回顾日志 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mp 连上 --  数据闪存日志  --通过mavlink 下载日志--  下载需要的日志然后点 回顾日志 打开

谢谢了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