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到底咋看有人知道吗?

楼主(2015-01-19):
关于电机的效率,始终找不到个相关的帖子,想问一下各位大大,如下图的电机参数

1、看这个参数图,好像是桨越小,效率越高,对吗?
2、我现在用的1447的桨6S的电池,从图上的参数看,我是不是应该配个5S的电池效率更高啊?还是说要22V稳压到18.5V?

网友A:
不用,模型电机不怎么讲究效率,不在乎那多出来的一两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模型电机不怎么讲究效率,不在乎那多出来的一两分钟。

那桨的效率需要考虑吗?我要滞空时间长,除了自身重量,还要考虑什么?

网友B:
要长航时6S是正确的,不是整电机效率,不知道机架是什么,当然就是尽量大桨,多看看论坛的讨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长航时6S是正确的,不是整电机效率,不知道机架是什么,当然就是尽量大桨,多看看论坛的讨论吧。

谢谢回复,我的650的机架,不能再大了,已经超预算了,之前14寸的APC桨,目前正在换15寸碳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的650的机架,不能再大了,已经超预算了,之前14寸的APC桨,目前正在换15寸碳桨

6S 650 15桨 长航时算佳配了,顶多改改碳纤桨,再轻就怕风了。

网友:
如果是不同的浆比效率,那就要看产生同样拉力时的效率。在扭力够用的状态下肯定是浆越大效率越高。
如果是同样的桨比效率,那不用比,效率是一样的。只不过5s电池的50%油门仅相当于6s的41%油门。

网友:
桨的效率需要考虑,操作手法需要考虑,上升气流需要考虑,飞机的滑翔性能需要考虑,最后才是电机。

网友:
电机和奖要配合,KV值不一样,奖也不是越大越好或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