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当同时接GPS和数传时不能给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在接入GPS的情况下,只能在TELEM1接数传或者OSD才能给模块正常供电,TELEM2接的时候GPS和数传指示灯都是黑的,请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碰到的情况是插上GPS启动,GPS的供电电压就只剩不到1V;拔掉GPS启动,就有5V,这时候再插上GPS,还是5V。
量了一下TELEM2、SPI、SERIAL4/5、GPS、CAN、I2C、ADC3.3V和ADC6.6V这几个的VCC口是连在一起的,TELEM1的VCC是单独的。
怀疑是这一路5V供电芯片或保险丝的问题,没有拆开看,也只是猜测。
楼主有什么新进展吗?

网友A:
找到问题了,TELEM1和其他的供电分别用了两个过流保护芯片,TELEM1的保护电流设的比较大,另一路比较小。
如果外接GPS里滤波电容太大的话,就会造成上电一瞬间电流过大,导致过流保护。而TELEM1由于容忍电流比较大,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是要么把PIXHAWK电路板上的一个配置电阻改掉,要么减小外接设备的滤波电阻,实在不行就外接一个5V的供电模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问题了,TELEM1和其他的供电分别用了两个过流保护芯片,TELEM1的保护电流设的比较大,另一路比较小。
...

恩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