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B斜盘装配及调整,请大家给指导下!

楼主(2015-01-19):
看图!我现在在装配斜盘及主旋翼的连杆系统,这个也没个指导的,只能自己分析着搞,大家看下我的想法对否?

楼主:
我的想法是,斜盘L型连杆水平,主桨水平(我说的是桨夹面),斜盘2层水平,3个舵机位于所为的中间位,可下可上。参考图4,这样就可以确定5颗连杆的长短,并确定之。因为我不知道那几根连杆的具体长度,所以只好这么着确认下,不知对否?请玩过的朋友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现在这个连杆长度可以把那个L型连杆向上调整30-40度,对应主桨平面,可以把主桨迎角调整到30-40度,我觉得应该够用了,对于普通飞行来讲。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连杆长度可以把那个L型连杆向上调整30-40度,对应主桨平面,可以把主桨迎角调整到30-40度,我觉得 ...

主桨最大螺距只需11度,基本飞行中点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桨最大螺距只需11度,基本飞行中点5度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多谢夸奖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超大号的450

应该说差不多2个450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桨最大螺距只需11度,基本飞行中点5度

对了!请教下!这个角度一般拿什么测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请教下!这个角度一般拿什么测量?谢谢!

电子螺距规,你这些都不懂建议你不要自己去调试,试飞。25B级别的飞机太危险了!建议找个有经验的人,还有你这个飞机是在淘宝买的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螺距规,你这些都不懂建议你不要自己去调试,试飞。25B级别的飞机太危险了!建议找个有经验的人,还 ...

哦!好的!谢谢!

楼主:
不过我以前给大设备调过水平,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和水平仪的工作原理差不多哦!可以尝试的!呵呵!就是要调主桨的倾斜角呗!

网友C:
这飞机也不飞3D,连杆垂直时最好对应悬停螺距,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也不飞3D,连杆垂直时最好对应悬停螺距,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悬停螺距是主桨5度迎角位置么?还是?

网友D:
这是哪个版本的25B?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哪个版本的25B?

等我作完了再告诉你!呵呵!

网友:
螺距没有见过超过14度的,30度太恐怖了

网友E:
把塑胶球头扣换掉吧,新版的都换掉了。把这个 换成 这是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塑胶球头扣换掉吧,新版的都换掉了。把这个换成这是新版的

哦!不错!等我测试完了!会逐步换掉的!

网友(2015-08-25):
这位朋友,请教个问题,我想让人帮我定做个齿轮,但是不知道公差怎么定,今天突然想起你可能懂,请教你下,油机离合器齿轮的公差怎么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桨最大螺距只需11度,基本飞行中点5度

看来你也挺闲的吗

网友(2015-12-24):
浆距要三个方向都一样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关注25B 这款油机  楼主能给我点指导吗?组装配件在哪购买的,希望告知 QQ274751112

楼主(2016-02-18):
引用 网友F:
我最近也在关注25B 这款油机  楼主能给我点指导吗?组装配件在哪购买的,希望告知 QQ274751112

你想知道什么呢?说不上指点,大家一起讨论!散件各家都有!注意匹配问题!一般都不单独卖主要零件,除非你整套买!

网友:
大哥加你个QQ吧 我想入手120CC的油动直升机 自己买空机 电子设备控制设备自己装 自己调试 现在不懂 望教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