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升V2坑爹了。。。。。。

楼主(2015-01-19):
我成功升级成V2了,但每次接电脑后才能解锁起飞,我的不带GPS,已经刷2遍还是这样!你们没这情况?

网友:
没有,不过我的带GPS

网友:
木有遇到此情况。。。
建议在调参软件遥控器界面,看一下副翼、转向、仰俯、油门,是否都可以达到+-1000全行程,否则不能解锁飞行。

网友:
第一,油门行程有问题,第二,飞控在预热你不能解锁的,等预热好了闪灯正常就能解锁

网友A:
升级后要预热一两分钟才能解锁,这和V2一样············

楼主:
是真的要预热啊!要2分钟左右,原来记得我的V1好像不要这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真的要预热啊!要2分钟左右,原来记得我的V1好像不要这久啊!

原来lite没有预热都可以起飞,但是起飞后各种飘,即使有gps定点也不行,只有工作一段后就正常,现在你升级成V2直接预热好了才起飞,个人觉得安全性相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lite没有预热都可以起飞,但是起飞后各种飘,即使有gps定点也不行,只有工作一段后就正常,现在你升 ...

嗯,有道理,不差这2分钟!

网友:
预热是关键,你这个题目写的,以为真有问题,昨天飞了六块电池都好好的,现在觉得lite还真不错

网友:
v2检测才能解锁所以没温飘了,我试飞了很帅很好用,我也是用在穿越机上面的,我第一次也以为不能解锁

网友:
我的v2怎么预热很快,上电不到一秒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后要预热一两分钟才能解锁,这和V2一样············

V2都是上电解锁就起飞,哪需要预热

网友:
lite升V2目前就这一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不知道为啥V2就不用预热,看来硬件还是不一样。

网友:
谁说V2的都要预热
V2的有两个版本(naza v1升级来的)
一个是带灯的一个是不带灯的
带灯的是不用预热的、插上就可以用
不带灯的是要预热2-3分钟后才能使用
性能基本上是一样的

网友:
不知道高级校准能不能缩短预热,貌似高级校准就是读一遍温度曲线。

网友:
NAZA lite  要卖火啊?

网友:
你们就不觉得上升没啥问题。但是下降就是各种不稳!(快一点的情况下)没LITE稳当。只针对下降。。

网友C:
每次下降快一点都是摇摇晃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每次下降快一点都是摇摇晃晃的!

我恰恰相反,下降觉得比没升级之前稳很多!

网友:
新固件效果因人,因飞机,因环境大不同。。。。升级完后炸鸡也有可能。

网友D:
呵呵,自己升级的将就吧

网友E:
站着赞一个

网友F:
环境温度高预热快,温度低预热慢。

网友G:
请您发表有意义的回复。
不要灌水!文明发帖!高级校准不能缩短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