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x8fpv

楼主(2015-01-19):
固定翼用5.8g 200mw的图传FPV好不好?听人说没人用5.8g飞固定翼,…说要低频传输快。真的这样吗?有谁是固定翼fpv的?请教一下。

网友A:
200mw的可以,5.8g的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你要飞的远起码上1w的图传

网友:
200mw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的可以,5.8g的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你要飞的远起码上1w的图传

我只是纯近距离玩玩的,控的接收才几百米

楼主:
听说改蘑菇+小平板可以一公里,我觉得够了,还有个问题,当图传信号差的时候是一下没图像还是没不那么清晰然后慢慢没图像?

网友B:
我正在计划全线固定翼FPV切换到5.8
因为1.2是违法的  我们这边1.2有几个频道 有固定干扰 看频段很像是民航二次雷达
还是安全(包括自己和别人)第一,距离第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在计划全线固定翼FPV切换到5.8
因为1.2是违法的  我们这边1.2有几个频道 有固定干扰 看频段很像 ...

5.8要一直要天线直对着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5.8要一直要天线直对着吧

用平板 对着飞机方向 600mw 12km差不多极限吧
1.2G 用平板 也是对着大概方向  8km的时候一个雪花都没有(切到干净信道上)
上面5.8是别人的数据 1.2是我这边实测

BTW 都是不用AAT的  平板有60度的波瓣  很好找对方向  万一偏了 动一动平板方向就好
如果是炮筒 就用AAT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板 对着飞机方向 600mw 12km差不多极限吧
1.2G 用平板 也是对着大概方向  8km的时候一个雪花都没有 ...

怎样用1.2的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平板 对着飞机方向 600mw 12km差不多极限吧
1.2G 用平板 也是对着大概方向  8km的时候一个雪花都没有 ...

BTW和AAT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