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新入手恒龙豹2a6跑偏和遥控距离近的问题

楼主(2015-01-19):
跑偏较严重,对换电机依然如故,恒龙的技术打电话来,口音重了点,没听明白。遥控是2.4g的,但是遥控距离还没有儿子的遥控车远,请教怎么改造?

网友:
稍微跑偏是正常的,如果跑偏严重,建议退货或者换货了。遥控距离貌似一般在40来米吧。恒龙坦克的遥控距离很近的。

网友:
遥控距离试过,没有遮挡70-80米还是没有问题。
跑偏对换电机无用,建议检查一是波箱是否充分润滑,二是路轮是否在一条直线上。尽量防止路轮左右晃动。

网友:
跑偏是解决不了的
两个电机,如何同步?电流,电阻,阻力,稍微不同就不同步,随便玩吧,要同步换波箱

楼主:
找到跑偏的问题原因是一个诱导轮偏,遥控的问题还没找到原因,我想在发射和接收端分别加天线,遥控器上很好加,但是车上怎么加就不明白了,有知道怎么改的没有,烦劳指点一下

网友:
跑偏是HL的特点之一!因为价格摆在那里!HL的没有不跑偏的!

网友:
难道价格低就不能做好东西了!品牌也是同小做到大的,不可能开出来价格就吓人!HL要争气!

网友:
正常 真的很正常 我兩台都偏了。

网友A:
两套齿轮组彼此的运行公差大,所以一定有跑偏。
看你有没有心思花钱改造了,我用的伟恒声组有纠偏功能,纠正转速也就不会跑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套齿轮组彼此的运行公差大,所以一定有跑偏。
看你有没有心思花钱改造了,我用的伟恒声组有纠偏功能,纠 ...

改是肯定是要改的,只是暂时不打算在车体上面投什么了,我已经改了金属履带/路轮/诱导/驱动/钢波,下步先打算弄个FPV玩玩。换控,加电调/声组之类的暂时不考虑,等密苏里号组装完,再弄个控。我玩的比较杂

网友A:
直接换个声组得到的素质提升远大于更换金属履带/路轮/诱导/驱动/钢波的效果,FPV之类的你可以搜搜我的帖子看吧。

网友B:
跑偏是电调的问题。死孩子——没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声组得到的素质提升远大于更换金属履带/路轮/诱导/驱动/钢波的效果,FPV之类的你可以搜搜我的帖子 ...

换声组可以得到哪些方面的提升呢,望告知
你加FPV的大作俺拜读过了,但是你说的只是成效,没有具体教程,也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收发模块,我想用200MW的,这样比较经济。还有能否告知怎么改一下恒龙原装的2.4G遥控收发装置,让它能跑的远一点,要不弄个FPV不是没大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偏是电调的问题。死孩子——没救。

他们是声组电调一起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声组得到的素质提升远大于更换金属履带/路轮/诱导/驱动/钢波的效果,FPV之类的你可以搜搜我的帖子 ...

我的摄像头是这样的,你的摄像头怎么那么小呢?是倒车用的?我的是从旧监控头上拆下来的

网友C:
把内脏都换了吧,hl的东西特别是电子原件,期望不要太高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内脏都换了吧,hl的东西特别是电子原件,期望不要太高呵呵

你的都换了?声组/电调/控都什么型号的?

网友A:
我说个最最基本的提升,就是行驶。原版那种廉价玩具遥控车的行驶状态,毫无操控乐趣。
精准的操控对一个遥控车辆模型来说,属于最基本的要求,换了声组后可以利用正儿八经的2.4G控的线性、舵量调整功能把双电机混控操控模式最大限度优化,做到最大限度的操控拟真和准确。题外话,最差的双流操控感也秒杀HL双电机混控的操作感。
其次,豹二开炮后炮管上扬装填的步骤,只能换声组加舵机实现,再其次就是各种灯光功能和辅助功能不一一列举了。
总结我的体会:
原装车换声组——改出来玩得开心,我几乎不在意是不是金属履带金属波箱那些。
原装车换金属零件不换声组——还是稀烂的一辆廉价遥控玩具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都换了?声组/电调/控都什么型号的?

某宝上找吧 有 或者搜索帖子 坛子里有人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说个最最基本的提升,就是行驶。原版那种廉价玩具遥控车的行驶状态,毫无操控乐趣。
精准的操控对一个遥 ...

兄弟 请问下 换伟恒声组后 操控跟双流波箱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 请问下 换伟恒声组后 操控跟双流波箱比较起来怎么样呢?

经过舵量和曲线调整后,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手感,相比原装车来说,操控效能提升了一个层次,你已经是在玩一辆可控坦克模型而非破玩具车了。当然,这手感永远达不到双流的那一个层次。双流在任何速度下都能准确进行方向控制,而混控是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某宝上找吧 有 或者搜索帖子 坛子里有人改的

伟恒声组,国产里面算效果最好的

楼主:
关于遥控距离的问题,我想换个2.4G的发射模块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子呢,有没有人试过呢

楼主:
不换2.4G模块了,直接加天线好了,我终于找到了车体上加天线的位置了,。原来就在背面,原来自己一直是黑瞎子走路,不会拐弯
,今天在网上看到的这个图,
这个绿色的小板上像城墙一样的,不就是天线嘛。又省钱了,我先弄,测完回来汇报。

楼主:
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下,遥控距离大约40-50米,比原来远点,不过这次车里的天线没有弄出来,还在车里躺着,遥控器的天线有50cm。跑偏依然,只是有新发现,一会左偏一会右偏,还伴有格勒格勒的声音,最神奇的是直行时,坦克居然顺时针绕圈,直径大约20--30米

楼主: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测试了一下,遥控距离大约40-50米,比原来远点,不过这次车里的天线没有弄出来,还在车里躺着,遥 ...

原来2.4G加天线长度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