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250.电调为什么都不用4合1的呢

楼主(2015-01-19):
4合1的看起来还好啊。又不占体积。为啥都是用单独4个12A的呢

网友A:
炸坏一个换一个,4合一坏一个换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坏一个换一个,4合一坏一个换全部

维修成本考虑,是这样的。可是体积,重量是不是4合1的好些

网友:
这玩意儿没有标准,因人而异,各有长短处,能爽飞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维修成本考虑,是这样的。可是体积,重量是不是4合1的好些

要轻可以把线剪短点

网友:
4合一  一般般

网友:
还有原本以为四合一比单个组要轻  但看重量 单个组4个比四合一轻啊

网友:
有轻的四合一,扒了皮那种。

网友:
四合一没优势,性价比也比较低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
我觉得四合一主要是贵  好盈10A 四合一 除了价格  都很好 重量轻 体积小 走线整洁简单

网友B:
四合一电调太大太重,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电调太大太重,不好。

不是吧。4合1难道比4个单独的还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4合1难道比4个单独的还重?

是的。有一块巨大的铝散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