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图传和接收机天线的事情,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15-01-19):
玩多轴已经两年多了,惭愧的是最近才开始接上图传等设备玩FPV,之前一直是自己野飞.猛的一切还还真是不适应,也因为最近有了设备所以对这块的内容更加细致的了解了一下.
先发一个从网上转过来的内容.我觉得说的还是很有道理的,希望作者勿怪..如果有不妥请联系我删除或者修改

图传系统常见问题和注意事项:

1、要充分熟悉不同天线的工作特性

    常见的棒状小天线的场强分布图类似一个苹果,天线指向的位置是信号盲区最弱,增益越高的天线这个苹果就越扁,所以很多模友发现飞机就在自己周围飞,显示器还却还是不断的闪,相当的不爽。

    比较流行的三叶草和四叶草天线信号分布均匀类似一个球型,基本能保证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很多时候都比原装的棒状天线表现优秀,其实FPV传输距离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一定范围内可靠接收才是关键。

    平板天线的接收距肯定要比四叶草天线远,如果是高增益的大平板天线配合高增益棒状天线是FPV远航的最佳选择,距离会有惊喜,平板天线的缺点是需要对准飞机方向,高增益的大平板尤其明显,我们一般选用小平板,
    轻便小巧指向性不是特别强使用起来更方便一些,500毫瓦的发射配合小平板天线我们测试也达到过2733米。

    三叶草发射配合左螺旋接收天线也是一种很好的组合,它们都是园极化,极化方式相同,螺旋天线实际距离大致是四叶草天线的4~5倍,由于波瓣角度小,指向性很强需要准确对准。

    我们目前常用的方法是发射采用三叶草接收采用小平板,实际效果也不错。无线电理论再强也没有实际测试靠谱,建议大家多用不同厂家的天线组合试验,找到最佳方案。

2、图传的安装位置

    图传的安装原则是远离易受干扰的设备如GPS、遥控接收机、舵机等,也要远离产生干扰的设备如电机、电调,推荐的位置是靠近机尾处,甚至还要远离机架、碳棒等设备防止天线的分布参数受影响。
    如果怀疑图传安装位置不合理,可以试验将图传吊在飞机下面30厘米拉一次距离来判断。

3、天线的安装位置

   天线的安装原则是飞机在任何时候都要确保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之间无遮挡,推荐天线安装在飞机尾部的最底部,可以垂直指向地面或者水平放置(多做实验)。

4、图传的电源

    图传和动力电源共电应该是可以的,图像如果出现网纹、细点、OSD字符跳动等现象说明电源部分没有处理好,图传也可以单独供电做个拉距试验。

5、图传的功率和高度问题

    根据无线电传输原理,功率增加四倍,传输距离增加一倍,传输距离和发射天线的高度的平方成正比,所以你现在知道为啥有些人用200毫瓦也能达到2公里的可能了,图传的实际传输距离受天气、无线电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偶然性。

6、图传的频点

    一般图传都支持8个左右的频点,通常频点低时发射功率容易全额输出,还有三叶草天线一般是按照中心频点也就是4频道制作的,建议客户可以实际试验。

7、摄像头的选择

    传统图传分辨率720*576,也就是520线分辨率,真正FPV时在200米高空拍地面都有点灰蒙蒙的(色彩艳丽基本不太可能)图传实际能达到的效果仅仅是认路,
    我认为选择摄像头要优先考虑体积、重量、色彩还原度、环境光线宽容度,经过我们反复对比测试推荐两款:170度超广角的480线微型摄像头和140度广角的700线板状摄像头。

8、显示器雪花屏的问题

    很多FPV刚入门的人第一句话就是问显示器是不是雪花屏,其实这是个误区,雪花屏在信号时有时无时相对反应快些,其实正常情况下图传不应该出现信号时有时无的,很多客户天线安装位置有问题,天线会被机身遮挡,
    这样飞行器在空中转圈,显示器图像就时有时无,这个时候反复蓝屏看着窝火,其实问题关键是合理布局天线位置,以我们500毫瓦图传为例,一公里内图像都是不会闪的,再往外跑图像色彩会变淡,画面噪点会增多雪花变大,
    这时平板天线要比四叶草天线好用,对准飞机后还能看到图像,等飞到1500米以外基本只能看清OSD信息了,但是我们用的显示器都不是所谓的雪花屏,它们都是按照弱信号雪花,0.5秒以上没信号黑屏或者蓝屏设计的,
    还有IPS屏的显示器我们也实际测试过没太大的优势,还是选7寸高清高亮屏加深腔形遮光罩实用。

9、图传故障排查

    图传故障排查请按照加法原则处理,也就是先测试图传的最小系统,务必把图传从飞机上和遥控器上全部拆下来(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例如:发射机直接接摄像头单独用电池供电放在三楼的窗口,
    然后拿着接收显示器单独电池供电往远处走,一般市区开阔地按照一毫瓦一米的距离来估算,例如200毫瓦图传一般能传输200米左右,这样在空中大致能两倍的距离,这说明图传没问题,然后逐步增加其他设备,
    比如发射机用飞机电池供电(不开动力)、飞机开小动力测试、接入OSD后测试、发射天线在飞机不同位置测试、显示器靠近2.4G遥控是否有影响、遥控打开和关闭是否影响、图传电源是否足够等等

结合以上文章和自己的亲身感受,图传这东西确实和飞行高度以及天线的朝向和是否有遮挡物有很大关系,之前自己在小场地飞行,高度一直控制在10米左右..接受四叶草,发射三叶草(600mw) 大概200多米的时候就开始有雪花出现,
换上平板以后没问题..但是指向性太明确,不是很习惯在昨天的测试里 接收发射依然是三叶草和四叶草,高度100米左右,直线飞出600米无雪花, 但是回航的时候反而雪花频现,落地后分析,因为我接收机天线和GPS都靠后,我又没有上高脚架,
所以图传是在机身前部天线竖直向下,侧面有电池遮挡,回航的时候接收和发射之间就被电池遮挡了..导致信号不稳..出现雪花..换上平板天线以后100米高度1000米无雪花,回航的时候在转身的途中出现雪花.
由以上又联想到了我D10控的距离问题,最近因为天气冷,所以固定接收机天线的扎带和吸管折断,也因此尝试了一下各种不同的接收机天线安装方式,遥控距离差别很大

这是我最开始的天线安装方式,飞行距离适中大概600多米,怎么飞都没失控,再远就不行了

下面的是为了美观,,尝试的安装方式,结果最远500米..然后200米有时候也会失控,分析可能是某些飞行姿态正好导致天线信号被机身遮挡导致

这是昨天测试的天线安装方式,机尾朝向自己的时候1000米都没失控,,但是一转身,,完蛋鸟,,,

未来考虑一根天线45度对天一根天线45度对地,然后尽量伸出的长一些,,应该可以达到最远的距离,很多D10控的朋友都有飞不远的情况,,可以看看是不是和我的问题是一样!(遥控器的距离也是和高度有关系的!!!)

下面是昨天的飞行地图

网友A:
是的,D10天线在合适的情况下飞过1.2KM,也是回头就失控……

网友B:
说的很好,学习了!还是希望楼主能注明出处比较好些!谢谢,原作者。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很好,学习了!还是希望楼主能注明出处比较好些!谢谢,原作者。谢谢楼主。

我想来着..本来想贴上原文地址...可是不行啊..审核不过

网友C:
你这是4822 ? 多少KV的?用多大的桨?续航怎么样

网友D:
遥控距离好对付,现在侧重APM固定翼上的应用,远距433中继2.4G是必须的,而且代价很低不增重。
四轴传统接收机天线整到最后就是挂在脚上,用笔管撑开90度,Futaba兼容任一款在视距内都没有问题 (胆小不敢飞到不见),有建筑物遮挡就用航点跑,到目前试过2次APM没有失败记录,但是风险很高。
图传随便一挡信号就不行,所以更是吊挂在脚上,遮挡即便是树林也会,遥控器顶着螺旋天线会好点,脑袋顶平板效果可以(没有AAT,最近官网上的DIY跃跃欲试)。
视距外可以利用数传+地面站替代,慢慢飞可以掌握到JJ姿态,是不错的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4822 ? 多少KV的?用多大的桨?续航怎么样

4822 kv690 1255的三孔碳浆..6000的电池..昨天飞了15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距离好对付,现在侧重APM固定翼上的应用,远距433中继2.4G是必须的,而且代价很低不增重。
四轴传统接 ...

多轴上433真是不值当的..时间就那么点...我数传用的3DR的..昨天在600多米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信号了..飞高一点的话可以到700米..接收端和手机我扔车里了...带着蓝牙耳机听报警..
我的多轴不挂云台..主要是我没钱买设备..所以不是高脚架..也就没办法把设备挂在脚架上了..

网友E:
好贴! 谢谢分享! 我对天线也是有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DIY,不过就是没什么研究。 希望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 谢谢分享! 我对天线也是有浓厚的兴趣, 特别是DIY,不过就是没什么研究。 希望多指教。

我也是刚刚入门而已

网友:
我也是D10,非常感谢你的经验分享,看来我的天线要弄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了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图里用的是什么机架,正选机架,看起来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问一下楼主图里用的是什么机架,正选机架,看起来挺好!

自己画的H机架

网友G:
补充几点,虽然是纸上谈兵,说错的地方还请大家批评指正。

高频率(5.8G)最大的问题是multipath。简单的说因为频率太高,5.8G的电波会在各种东西上反射,到达接收端的其实不是一个电波而是很多个。而这些电波因为传播路径的长度不一,到达接收端的时间会有微小的差异,造成干扰。说的简单点就是5.8G会自己干扰自己。汗

而三叶四叶最创造性的成就就是很好的解决了multipath的问题,以下是我自己的理解:通过把电波以旋转的方式发出去,接收的时候也是旋转的方式接受,也就是只有一组信号能够进来很好的屏蔽了其他反射过来的信号。所以3叶4叶天线的角度有严格的要求,可惜市面上买过几个,角度或长度很少有令人满意的。

旋转极性分左旋和右旋。发射和接受一定要匹配,也就是说不一定非得要左旋的。理论上螺旋天线比平板好,因为圆极性可以更好的解决Multipath的问题,所以理论上螺旋天线的画面更尖锐,颜色更好。但因为平板往往有更高的增益,所以距离可能有优势。

另外,螺旋天线可以在做的时候通过调整圈数来来调整接收的角度,而平板天线除了强指向就是强指向(据说)。我买的平板天线和螺旋天线都在路上,测试之后再跟大家汇报。

------------------------------------------------
最后,国产的天线虽然是便宜,但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啊。而天线这个东西可能真是长度差1mm,距离能差1km。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补充几点,虽然是纸上谈兵,说错的地方

高频率(5.8G)最大的问题是multipath。简单的说因为频率太高,5 ...

说的很有道理..领教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的很有道理..领教了

我都是纸上谈兵,以后多多交流
(刚刚发现自己写的差了几个字,意思好像完全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都是纸上谈兵,以后多多交流
(刚刚发现自己写的差了几个字,意思好像完全拧了。。。。。)

不过螺旋天线的体积略微有点大..确实不如平板方便..而且卖的天线都是为了通用性所以频点应该是比较兼容而追求的不是精准..最精准的其实还是自己做靠谱

网友H:
D10用的6通接收,接收天线很短,难道要用什么东西延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过螺旋天线的体积略微有点大..确实不如平板方便..而且卖的天线都是为了通用性所以频点应该是比较兼容而 ...

是啊,弄不好还是自己做靠谱。

螺旋和平板我还没有实际测试过,等我实际试过再来汇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D10用的6通接收,接收天线很短,难道要用什么东西延长??

那个6通没测试过距离..既然天线没办法延长..就要讲究一下摆放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啊,弄不好还是自己做靠谱。

螺旋和平板我还没有实际测试过,等我实际试过再来汇报哈。

期待测试

网友I:
在设备正常情况下,保持发射天线的无遮挡+一定的倾斜角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很多高手建议图传最佳的安装位置在脚架上不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在设备正常情况下,保持发射天线的无遮挡+一定的倾斜角才是关键所在,所以很多高手建议图传最佳的安装 ...

其实倾角什么的最好就是一直垂直于地面..无遮挡这个做到确实很难..尤其机身越大越容易被遮挡..毕竟多轴前进是要改变自身角度的..文章上说的用根绳子吊起来测试确实客观一些...我在线要不要做个舵机..这样可以一直保持垂直地面..至少前进后退的时候是

网友(2015-08-04):
非常用心,谢谢

网友:
好贴 新手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D10天线在合适的情况下飞过1.2KM,也是回头就失控……

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我也经常会遇到,一直往前飞直线 飞个700-800米都没问题,调转机头回航时 就出现失控了~~

网友:
我宁愿是相反的情况,哈哈

网友(2015-11-01):
正在纳闷图传的发射接收这档事呢,好文章。

网友J(2016-03-09):
现在市面上出现图传不装天线也不会烧坏机子,而有些就一下子就把机子报废,这是什么技术原理?    高手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J:
现在市面上出现图传不装天线也不会烧坏机子,而有些就一下子就把机子报废,这是什么技术原理?    高手求解 ...

这个东西看做工,看温度,看人品..都是在拼的..所以最好还是装上天线...免得遗憾终身...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看做工,看温度,看人品..都是在拼的..所以最好还是装上天线...免得遗憾终身...

同款同做工,基本同温度了,人品嘛,前后相差不久应该也相同,第一个报废,第二个没发现有损伤
图传和天线究竟是啥子正当关系还是“二”的关系,对它们特好奇,请知情人揭秘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款同做工,基本同温度了,人品嘛,前后相差不久应该也相同,第一个报废,第二个没发现有损伤
...

我还碰到过飞到一般突然没信号烧了的情况呢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还碰到过飞到一般突然没信号烧了的情况呢

这跟天线与图传的接触没啥关系,应该算图传质量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跟天线与图传的接触没啥关系,应该算图传质量问题吧

天线不光是解除..还需要把能量发散出去...................

网友L:
楼主,图传和非凡osd s2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图传和非凡osd s2怎么接线?

不知道啊,没有非凡osd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啊,没有非凡osd

哦,不过我会接了

网友:
新手入坑 学习了

网友(2016-11-11):
引用 楼主:
其实倾角什么的最好就是一直垂直于地面..无遮挡这个做到确实很难..尤其机身越大越容易被遮挡..毕竟多轴前 ...

你可以把它绑云台上嘛。。。

网友(2017-02-12):
我用200mw的发射距离居然才十来米,25mw也才一二十米,而且发现接收端插不插天线居然影响不是很大,太无语了,太打击我玩穿越的热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