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450脚架。。

楼主(2015-01-19):
原来用四个弧形那种脚架 感觉太软 重心很高  风大一点不好降落。。  回来翻了下箱子找到几个以前伟力353切下来的泡沫。。  发现装上去刚刚好 怕泡沫太软 买了碳纤条插到中间 感觉还是不错的。。  最后一张是改装前的   总费用  就碳纤条2元

网友A:
你不挂云台的话 还不如不用脚架 电池肚子着地就好

网友B:
稳当多了,

网友C:
挂云台高度不够。什么飞控?整机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挂云台的话 还不如不用脚架 电池肚子着地就好

我的电池太大 塞不进肚子。。  而且打算硬挂山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云台高度不够。什么飞控?整机重量多少?

我没有云台  不过估计有点勉强。。 兔子2飞控 空机950g左右  加了山狗 图传  OSD 应该1200g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当多了,

是啊 重心低了 四个脚的位置更靠外  降落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挂云台的话 还不如不用脚架 电池肚子着地就好

电池肚子着地会不会对电池不好啊?

楼主:
4个脚架加起来应该不过10g 很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肚子着地会不会对电池不好啊?

不会 只要你降落的时候  不要用力落在有小石头的地方 都ok的 我一直这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只要你降落的时候  不要用力落在有小石头的地方 都ok的 我一直这样飞

我用4s  5000mah电好大个啊  而且用1147浆  怕一旦倾斜得厉害浆划到地会弄坏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 只要你降落的时候  不要用力落在有小石头的地方 都ok的 我一直这样飞

我用4s电好大块啊 而且用1147浆  怕落地倾斜的厉害刮到浆又报废了

楼主:
网络不好以为没发 。。  发了两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4s电好大块啊 而且用1147浆  怕落地倾斜的厉害刮到浆又报废了

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