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中午的动平衡,结果居然是桨夹不一样长。。。

楼主(2015-01-19):
蛋都碎了。。。以前买的天龙250,一直震动大金鱼尾,后来搁灰了,昨天拿出来除个震,结果折腾到今天还没好,刚发个帖求助,开玩笑说会不会是桨夹不一样长,一量还真是.废话不多说,上个图给大家乐一乐。先来两个左右桨夹长度的。

再来两孔位的。
都搁灰快一年了,想说理都没地说去。这叫啥?这叫点背不能怪社会...

网友A:
LZ你要相信肯定是卡尺坏了!

网友B:
天龙的。。。。买个富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要相信肯定是卡尺坏了!

反复测量多次,都是这个结果,所以一定是卡尺坏了

网友:
点背不能怪社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龙的。。。。买个富丽吧

富丽他们家貌似没有旋翼头了,琢磨着要么飞越要么放弃250。

网友C:
250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数字啊......

网友:
凑合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250本来就不是什么好数字啊......

网友D:
两个浆夹重量一致吗?差的少就加个0.4mm厚垫圈  差的多就磨掉0.4mm  试试看

网友:
看样子就是卡尺的事
你就认了吧

网友:
确定是蒋夹的问题就上着蒋夹在做平衡吧,重心和重量都要注意

网友:
细节定成败,换悬翼头总成。选个靠谱的牌子

楼主:
震动2200,一万年减不下来,这震动,K8效果就是左右摇摆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浆夹重量一致吗?差的少就加个0.4mm厚垫圈  差的多就磨掉0.4mm  试试看

没有称重的设备。。。

网友E:
什么牌子,精度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牌子,精度这么差?

天龙咯,现在250就亚拓和天龙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龙咯,现在250就亚拓和天龙了吧

没飞过250, 配件比450贵不少吧?太小众了

网友D:
那你就无视重量先试试直接加个0.4mm厚垫圈把桨夹差的长度补回来 把做好静平衡的红蓝桨装上 试飞 调整加过配重的桨以抵消双桨
如果效果不好就只能磨桨夹了

网友F:
直接买yt的换上去。。。

网友G:
我也有个天龙那是个坑,折腾了半年时间上不了天,果断上465'爽飞!!!

网友:
收个二手亚拓也不贵,何必折腾这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