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0/G3:5D3+35mmF2 云台参数交流

楼主(2015-01-19):
这是按学习班时候,老师帮调的参数,当时是5D2+15mmF2.8,回来调整了相机和镜头。现在是5D3+35mmF2,整体重量增加了100g。沿用之前的参数试飞后,总体还行,但有阵风和移动式时还是有抖动。由于不会调云台遥控器设置,没法按学习班时老师讲的做调整。

网友:
高级货  用不起   表示帮顶

网友:
亚拓的5d2台多少钱啊?

网友A:
和开源板一个挫样,“专用云台”PID还得自己调。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借口,凡是用过的说这云台不好的理由就是“没调好”

网友:
LZ
请参考这个帖,如果你手上已经有黑色惰性垫圈或黄色惰性圈,麻烦务必搭配使用
效果会更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开源板一个挫样,“专用云台”PID还得自己调。当然这也是很好的借口,凡是用过的说这云台不好的理由就是 ...

誰說了专用云台?不能換相機換鏡頭的專用雲台,當然是鎖參沒得調參,但是想換鏡頭或升空了拍了不行,也只能乾瞪眼!

网友B:
5D3參很接近這個設定,參考看,減震球是換了8個橡膠。
PAN   P70 I10 D100 Power100
TILT  P50 I10 D50 Power50
ROLL P77 I10 D86 Power80
http://forum.align.com.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490&extra=page%3D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D3參很接近這個設定,參考看,減震球是換了8個橡膠。
PAN   P70 I10 D100 Power100
TILT  P50 I10 D5 ...

为什么你的云台电机 是红色圈,我的是第一批云台,镀铬颜色的。我的云台怎么调也调不理想!什么标准参数啊,惰性减震胶都尝试过了。
总感觉云台力度不够。 D5300 530克  适马10-20 f4-5.6 470克 外加 上下配重块!重量应该够了。

当云台静态的时候,你轻轻碰云台水平,云台会立刻导向一侧,并带有头向与俯仰的转动,一秒后云台慢慢颤抖着回正吗?

如果你没有这种现象,我怀疑云台批次不一样,电机力度是否有所调整?现在云台正在去亚拓的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你的云台电机 是红色圈,我的是第一批云台,镀铬颜色的。我的云台怎么调也调不理想!什么标准参数 ...

雲台電機沒啥不同是自己騷把外觀搞成紅色,沒啥力度不夠或不同的問題,照片5D雲台載A65 1070g相當輕鬆,更多載上5D3 1450g掙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5D3參很接近這個設定,參考看,減震球是換了8個橡膠。
PAN   P70 I10 D100 Power100
TILT  P50 I10 D5 ...

谢谢分享!

楼主:
交作业:
今天更换新的黑橡胶球8颗,原有4颗黑橡胶球。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使用情况还是有突然抖动。
参数如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交作业:
今天更换新的黑橡胶球8颗,原有4颗黑橡胶球。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使用情况还是有突然抖动 ...

建議減震球換8個黃色橡膠,會完全改善突然抖動。
飛速超過8M/S PAN改 P55 I10 D100 Power100 否則還是會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減震球換8個黃色橡膠,會完全改善突然抖動。
飛速超過8M/S PAN改 P55 I10 D100 Power100 否則還是會 ...

忘说明了,新换的8个黑色橡胶球说是惰性球。现在是8个黑色惰性加4个普通黑色。谢谢!

再请教一下,黑色惰性球和黄色惰性球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说明了,新换的8个黑色橡胶球说是惰性球。现在是8个黑色惰性加4个普通黑色。谢谢!

再请教一下,黑 ...

原廠惰性球目前有黑色黃色兩種流通市面 , 與矽膠球很好分辨 , 惰性球拿離桌面30公分高處放手掉到桌面不會彈起 , 矽膠球會一直彈跳個幾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作业:
今天更换新的黑橡胶球8颗,原有4颗黑橡胶球。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使用情况还是有突然抖动 ...

亞拓雲台調參基楚基本可以用重量來做依據,相機1328克相近官網公布這個參,套用拍攝效果應該是相同。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undefined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

/S拍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作业:
今天更换新的黑橡胶球8颗,原有4颗黑橡胶球。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使用情况还是有突然抖动 ...

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官網公布很接近這重量5D3參數.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undefined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交作业:
今天更换新的黑橡胶球8颗,原有4颗黑橡胶球。相机加镜头全部重量1328克;使用情况还是有突然抖动 ...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网友:
分享M690L+G3-5D雲台搭載Canon 5D3 17-40mm拍攝影片(一刀未剪未處理原毛片),不管在靜態或是全速飛行都有很好拍攝效果
使用黃色惰性50度避震圈x8 +黑色50度避震圈x4,雲台參數如下:
PAN    P:65   I:10   D:100  Power:100
ROLL  P:70   I:10   D:80    Power:80
TILT   P:35   I:10   D:85    Power:85
拍攝條件:爬升 靜態 鏡頭下扣 高速飛行10-15M/S 快速下降2.5M/S拍攝。

楼主:
太好了,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
能调好YT云台的,除非是妖生的后代,还有可能会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