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F550的底板电路是怎么布线的?

楼主(2015-01-19):
大疆F550的底板电路是怎么布线的?从哪儿打孔不会打到电路板上

网友A:
摸一摸就知道了……很明显的,正反面都有

楼主:
只有一面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有一面有啊
我印象中是两面走线,焊盘都在一面。难道我的是山寨的?

网友B:
正反都有走线的 一边是正,一边是负

网友C:
布线都能看清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