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v空中摇摆坠机,蛋差点掉了

楼主(2015-01-19):
刚起飞没多久,还没开始录像,突然2v开始左右摇晃,怎么掰遥控都没反应,然后就摇摆着下降了,摔倒地上,电池掉出来了,蛋歪了。。。回家拆开发现有两个金属小垫片不知是哪里掉出来的,求高人指点。拆开发现蛋蛋上还有个小风扇呢

楼主:
蛋蛋云台上一侧的凸起断了,打算用螺丝修补一下。

网友A:
螺丝胶也行,够可以的啊,至少是AB胶吧

网友:
这个蛋蛋还有个风扇的,   看来蛋蛋摔了不轻  出给我 开玩笑的 不要当真哦

网友:
用环氧树脂比较结实,不要用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丝胶也行,够可以的啊,至少是AB胶吧

是用螺丝,不是螺丝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螺丝,不是螺丝胶

呵呵,眼睛飘的太快了,那可以的

网友B:
为什么会左右摇晃,是不是升降速度太快?自激震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左右摇晃,是不是升降速度太快?自激震荡?

当时正在悬停,没有任何操作。远在农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附近有个联通基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时正在悬停,没有任何操作。远在农村,唯一能解释的就是附近有个联通基站。。。

基站不用5.8G,我觉得自己剧烈摇摆像自激震荡,稳定悬停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牵涉到PID控制论,很复杂的数学算法,通俗的说,飞机像左边漂,则飞控向右边修正,修少了,则飞机回到稳定点的时间很长,修多了,则会过头,然后飞控再反向修正,再过头。。。如此反复形成自激,所以一般的PID控制往往是采用少修正,比如以前的玉兔飞控,会漂,需要手动微微打杆,才能悬停,而大疆采用了多修正的做法,建议你检查下飞机飞控、指南针、GPS这些传感器是不是有松动,哪怕只有轻微的松动,都会造成这种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站不用5.8G,我觉得自己剧烈摇摆像自激震荡,稳定悬停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牵涉到PID控制论,很复杂的数 ...

感谢,那回头我好好检查一下,有了这次经历就不太敢飞了。。。。

楼主:
没有人知道垫片是哪里的么?

网友:
垫片是蛋蛋和舵机连接黑螺丝下面的

网友C:
垫片是在电机轴上面的…然后再把那个塑料定位的东西装上去

网友D:
刚好可以升级无刷云台了

测试视频:?qq-pf-to=pcqq.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片是在电机轴上面的…然后再把那个塑料定位的东西装上去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可以升级无刷云台了

测试视频:?qq-pf-to=pcqq.group

你这是给富泰男科做广告么

网友:
换个蛋蛋好了

网友:
自己的蛋蛋挂上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站不用5.8G,我觉得自己剧烈摇摆像自激震荡,稳定悬停其实非常非常困难,牵涉到PID控制论,很复杂的数 ...

4G基站也不是5.8G频率嘛?听说工作在2.4G频率?我这很多新建的基站,纠结到底2.4G遥控安全还是5.8G遥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