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D7E 的遥控器啊

楼主(2015-01-19):
在网上收了个2 手的  他原来是玩的直升机的
我现在飞QAV250  怎么设置啊  他刷的是deviation固件  完全不知道设置

网友:
新建一个模型或全部恢复设置,机型选固定翼!

网友:
飞控连接收机的线,第3和第4调对调一下。第五通道设置为一个三档的开关。以上的注意一下。

网友:
我用D7E飞250  控加了2个3段开关

网友:
有没有人 出D7E的啊?本人收二手  尸体也行   诚意收  单控就好   289977303

网友A:
我用
7e玩精灵,800米未见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
7e玩精灵,800米未见失控

你用的什么接收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接收器啊

网友:
先看看deva的固件说明书,D10的有中文版版,操作差不多的。然后遇到具体问题具体描述,这样大伙才能帮你哦。你上来就一句怎么设置,到底是你电池没电还是其他,没人知道。

楼主:
你有没有改过啊 怎么在么远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改过啊 怎么在么远

D7E 先控保护 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没有改过啊 怎么在么远

吊丝神控,刷gale的固件,选100毫瓦功率,朋友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丝神控,刷gale的固件,选100毫瓦功率,朋友可以试试

gale帖子里好像没  固件下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