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电阻给电池放电,具体用多大的,有明白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5-01-19):
我想用,电阻,给6S!LIPO,放电,电流在10A左右,功率越大越好,电压在每片 4.20V-3.80V,左右,用什么电阻,多大阻,多大瓦,有懂的,求解

网友A:
看你怎么放是全部用一个电阻放的话6s电电压是25.2*10=252瓦,电阻25.2除以10等于2.52欧姆。如果要1S放电就是4.2*10=42瓦的电阻。阻值是4.2除以10等于0.42欧姆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怎么放是全部用一个电阻放的话6s电电压是25.2*10=252瓦,电阻25.2除以10等于2.52欧姆。如果要1S放电就 ...

是不是我吧一个2.52欧姆的电阻接道6S电池正负极上就可以了,。电阻用什么种类的,是不是我买一个2.52欧姆,250W的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水泥电阻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功率留点余量比较好,算出来250W就买300W的,实际的话好像也没2.52Ω这种阻值的,2.5的倒是可以找找,实在不行就用10Ω的并联4个,这样的话功率是4个均摊的,可以买小一点。不管用哪种组合这么大的功率要用散热片,所以最好买那种带铝壳的可以装散热片上的电阻,没这么大铝块的话只能用那种绿色的瓷管波纹电阻,电热丝是波纹状绕在管子上的。功率买大些的,靠风冷就够了

网友:
大功率的合适的电阻可能不好找,可用2000w,220v~的电炉丝,电阻在24.2欧姆,
取其十分之一的长度多一点,2.52欧姆左右,可满足放电电流10A左右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吧一个2.52欧姆的电阻接道6S电池正负极上就可以了,。电阻用什么种类的,是不是我买一个2.52欧姆 ...

原理上没问题,你要注意放电电压不要过放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没问题,你要注意放电电压不要过放哦。

2.50欧姆电阻没有250w的怎么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留点余量比较好,算出来250W就买300W的,实际的话好像也没2.52Ω这种阻值的,2.5的倒是可以找找,实在 ...

买不到2.50欧姆300w的怎么办啊

网友C:
我3S电池用12V汽车转向灯放电,6S放电把二个灯串起就行,看灯光亮度就可知道电放到什么程度了。汽车转向灯很容易买到的。

网友:
都挺专业的!

网友:
学习了

引用 网友C:
我3S电池用12V汽车转向灯放电,6S放电把二个灯串起就行,看灯光亮度就可知道电放到什么程度了。汽车转向灯 ..

网友D:
很麻烦的,不如弄个UN-A6吧!~

网友:
2000W以上电炉丝,截取适当一段(根据电池电压计算),以额定电流的一半为准(降低单位功耗电炉子不发红),然后通过并联根数调整功率,放电时记得+电压监控
我做了一个放电电流6S400A的假负载,6A步进可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麻烦的,不如弄个UN-A6吧!~

A6放电电流太小,只有2.5A,我估计LZ是想放电快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3S电池用12V汽车转向灯放电,6S放电把二个灯串起就行,看灯光亮度就可知道电放到什么程度了。汽车转向灯 ...

灯泡太亮,还不好做散热

网友:
24V汽车大灯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留点余量比较好,算出来250W就买300W的,实际的话好像也没2.52Ω这种阻值的,2.5的倒是可以找找,实在 ...

电阻并连,功率可以叠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留点余量比较好,算出来250W就买300W的,实际的话好像也没2.52Ω这种阻值的,2.5的倒是可以找找,实在 ...

确定有10a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不到2.50欧姆300w的怎么办啊

买不到就买10Ω的4个并联,确保总功率大于250W就行

网友B:
电阻一般不讲电流只管功率,因为加在电阻上的电压不同,电流也会跟着变,而电阻烧坏关键是热量太多,产生的热量跟电压和电流都有关系,比如你6S电池要10A放电,那么锂电的放电平台是3.7V,6片就是22.2V,要达到10A的电流的话电阻就需要2.22Ω,那么再根据电流和电阻算放电时的功率为222W,这个功率是你选的电阻必须要达到的,如果你用了个2.22Ω1/4W的色环电阻,当然电流能到10A,但是因为这么小的电阻无法承受200多W的功率,会瞬间烧掉。所以你选的电阻必须大于222W,一般的话电阻没有这种2.22Ω 222W的奇葩参数的,所以取大一点就是250W或300W或更大。
关于电阻值的选用,实际情况是单片锂电最高能到4.2V,最低可到3.2V,那么总电压会在25.2~19.2V之间波动,为了计算方便取电池的放电平台电压3.7。所以你真的拿这电阻放电的时候电池满电时电流会稍大于10A,而到了放电后期会稍小于10A,问题也不大,用2.5Ω是为了买得方便和安全考虑,算电流稍小一些。

以上要是看不懂的就当废话,直接去淘宝搜  2.5欧 波纹电阻   选功率大于250W的,保证够...

网友E:
250W的电阻,你这是要屎的节奏吗?2500W电炉丝倒是可以10A+放电,2000W的有点悬,截一段靠谱...24V75W|100W汽车大灯弄3个并联,灯泡头浸在水里,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0W的电阻,你这是要屎的节奏吗?2500W电炉丝倒是可以10A+放电,2000W的有点悬,截一段靠谱...24V75W|100W ...

250瓦电阻,怎么了有什么不行或不靠谱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一般不讲电流只管功率,因为加在电阻上的电压不同,电流也会跟着变,而电阻烧坏关键是热量太多,产生 ...

真心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250W的电阻,你这是要屎的节奏吗?2500W电炉丝倒是可以10A+放电,2000W的有点悬,截一段靠谱...24V75W|100W ...

电阻没问题,波纹电阻本身就是泄放刹车能量用的,电流要配合阻值看,2500W电炉丝所谓的10A电流也是在220V的情况下得到的,如果用到低压上是要截取一段的,实际上截下来的那一段就达不到2500W的功率了,但是最大电流还是10A,超过10A电炉丝一样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问题,波纹电阻本身就是泄放刹车能量用的,电流要配合阻值看,2500W电炉丝所谓的10A电流也是在220V ...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 名称,RX24铝壳电阻100W 10R 10欧 大功率散热好 100瓦电阻10欧姆 现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阻没问题,波纹电阻本身就是泄放刹车能量用的,电流要配合阻值看,2500W电炉丝所谓的10A电流也是在220V ...

不管几V电压,要求电流10A,只是根据放电两端电压截取长度罢了,2500W的意思是这个电炉丝吃得消10A放电,再说了,制动电阻多少钱?电炉丝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管几V电压,要求电流10A,只是根据放电两端电压截取长度罢了,2500W的意思是这个电炉丝吃得消10A放电, ...

其实一样的,如果那个电阻标称2.5Ω250W,你觉得要怎样通电才能达到250W?
用刹车电阻是因为楼主看来并不太懂电学,用电炉丝不方便,要截取合适长度,还要压端子,不然没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淘宝买的 名称,RX24铝壳电阻100W 10R 10欧 大功率散热好 100瓦电阻10欧姆 现货

10R也行,买4个回来并联就行了,不过铝壳的估计不能满载工作,要加散热片才能达到标称功率

网友:
我觉得电阻放电太慢了,把那么多电能转换成热能散发了那得多慢啊,灯泡效率都比它高,你看手头有啥合适功率的直流设备连接上放得了,实在不行接个直流电机放电那也老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R也行,买4个回来并联就行了,不过铝壳的估计不能满载工作,要加散热片才能达到标称功率

1个100w我买4个并连是400w不能满载也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个100w我买4个并连是400w不能满载也差不多吧???????

你知道不加散热器是能到多少功率吗?这个不能差不多的,铝壳电阻万一炸了很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知道不加散热器是能到多少功率吗?这个不能差不多的,铝壳电阻万一炸了很恐怖

那怎么办好啊,我怕风冷跟不上,我估计热量很大,,卖家说电阻内部是电热丝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好啊,我怕风冷跟不上,我估计热量很大,,卖家说电阻内部是电热丝的。。

你已经买了么就只能加散热片了,如果没的话就去买波纹的,那种只要风冷。
我以前用铝壳的当负载结果稍微超了一点就炸了,究其原因是电热丝和外壳之间不是紧密贴合的,靠的是胶导热的,如果短时间温度太高超过了胶的导热极限,电阻就过热烧掉了。波纹的那种电热丝几乎直接裸露在空气中,靠的就是风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已经买了么就只能加散热片了,如果没的话就去买波纹的,那种只要风冷。
我以前用铝壳的当负载结果稍微 ...

安散热片效果不是很好没别的好办法了吗,。。。你说超过一点点就爆了,是超过电阻的功率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样的,如果那个电阻标称2.5Ω250W,你觉得要怎样通电才能达到250W?
用刹车电阻是因为楼主看来并 ...

2.5欧的电阻给个25V就是10A,250W.但是6S电压会随负载有所下降,电流也会降,自然功率也降,所以建议用电炉丝,不截取也可以对折再对折再对折,直到2.2欧左右,功率余量绰绰有余,此举关键是便宜,电炉丝不用太专注压线端子,用两个螺栓压紧即可,类似弓一样,一端接电池一极,电池另一端更可以用一个鳄鱼夹再弓弦任意处夹持放电,若要此举建议电炉丝对折电阻取5---10欧更好。至于为啥相信你懂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散热片效果不是很好没别的好办法了吗,。。。你说超过一点点就爆了,是超过电阻的功率了吗

用电阻你会后悔的。。。电炉丝才几块钱,照我说的是可调放电,适用任何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好啊,我怕风冷跟不上,我估计热量很大,,卖家说电阻内部是电热丝的。。

用水冷吧,放电的同时还产热水,一箭双雕。

网友F:
放电的时候记得上闹钟.... 最次弄个BB响。。。。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电的时候记得上闹钟.... 最次弄个BB响。。。。

要的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欧的电阻给个25V就是10A,250W.但是6S电压会随负载有所下降,电流也会降,自然功率也降,所以建议用电 ...

2500w,220v电阻丝怎么截取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00w,220v电阻丝怎么截取

1/10左右
或者,对折再对折,直到电阻差不多
准确的说是取一半长度,然后对折使用,即2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左右
或者,对折再对折,直到电阻差不多

是不是全长的10份之1,是1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1/10左右
或者,对折再对折,直到电阻差不多

怎么看电流,指针电流表头可以不,份交流,直流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全长的10份之1,是10a

差不多吧,1/9更安全,放电基本10A左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怎么看电流,指针电流表头可以不,份交流,直流吗

直流,用钳表吧,10A左右大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用钳表吧,10A左右大概就可以

钳表太贵了,有别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不多吧,1/9更安全,放电基本10A左右

电阻丝会烧红吗

网友E:
一根会红,2根应该不红了
钳表没有就去电子市场买个30A直流电流表,记得配好分流电阻,10几20元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根会红,2根应该不红了
钳表没有就去电子市场买个30A直流电流表,记得配好分流电阻,10几20元搞定

并连电阻不会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