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鹰眼显示器主板芯片烧了

楼主(2015-01-19):
想换一体控遥控,拆鹰眼! 接收机针脚太高,改低! 一切都很顺利,最后准备通电测试! 结果,喇叭的线不小心扯断,一头打到了主板上,结果。。冒烟。芯片烧穿一个洞!!!! 已经练习厂家返修了,,不知道要多少钱。。杯具啊~~~~折腾就是这么任性啊

后续~~
和厂家沟通后维修费最终250元,两个接收坏了,MCU和屏驱动IC坏了,加邮费一共300.。。。。 真是莫大的教训啊、、、为了改个一体控。。。损失不小

芯片烧了个洞

芯片烧了个洞

网友A:
没断电吗?看来你是拿防水电路板盒弄一体控,人才

网友B:
返厂修了,换板60加来回运费差不多快到一百,客服态度有些爱理不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断电吗?看来你是拿防水电路板盒弄一体控,人才

我是全部弄好通电的啊,谁知道电池一插,喇叭线被碰断了然后打上去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修了,换板60加来回运费差不多快到一百,客服态度有些爱理不理

主板才60?

网友C:
喇叭插不插都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喇叭插不插都能用啊

我也知道啊,我想全部插好测试嘛。。。谁知道喇叭脱焊了呢。还这么不巧打到芯片

网友:
我焊坏过一个D7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全部弄好通电的啊,谁知道电池一插,喇叭线被碰断了然后打上去了呢

你这运气,买个彩票吧

网友:
我第一次看这样击穿。。。一个洞

网友:
请问楼主, 这显示器当放射 机靠近时有没有出现干扰条纹,另外,亮度在室外真的是阳光下可见吗?想入,但又怕不合自已要求?多谢

楼主:
没有啊,非常好,亮度很亮很清楚

网友D:
你把接收模块抬那么高干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接收模块抬那么高干嘛呀?

本来是高的,我要降低啦

网友:
楼主淫才,那个洞还以为是钻的呢~~~

网友:
还是换其他显示器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