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50级像真机 4s/700KV 和 6s/500KV 区别有多大

楼主(2015-01-19):
最近想弃油从电
准备把囤积的数台京商50级像真 改电动  当然也计划再入EP版的50级
电机准备选用双天4255EA 应该属于略微有一点点富裕

但是KV值的选择有点纠结了
因为手头有大批4s 5000的电池(用途你们懂的) , 所以想要选择700左右KV的4255
但是据说 4255 用 6s 500KV 比700KV+4s 要猛的多

这两种搭配 能有多少差别呢   还请用过的朋友说下  如果差个10-20% 那就还用现在的电池了

BTW:  机型 油转电  电机  咱们作为既定条件 不在这个帖子讨论哦
高手们求先指教目前设定条件下的KV/电压搭配的动力差别

非常感谢

网友:
坐等高手回复  我也准备入

楼主:
自顶求高手

网友A:
我认识玩3D固定翼的模友,比如他的30E,确实有用6S电池的,效果确实比4S配置好,最主要是中后期力量还很足。楼主这情况,我不知道4S 5000电池是不是偏重,不偏重的话就用吧,毕竟像真机对动力的需求没有特技机那么高,你买新的6S电池也要费些钱。3D固定翼,电动的,推重比要求那是相当的变态,2.0都不算大,秒杀任何真实战斗机。

网友:
闲来无事,我刚看到的京商50级零式的电动配置:锂电池14.,8V 4000~5000mAh(L=145 x W=45 x H=45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识玩3D固定翼的模友,比如他的30E,确实有用6S电池的,效果确实比4S配置好,最主要是中后期力量还很足 ...

6s为什么会后期力量还足呢 ?
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原理
据说是这样没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6s为什么会后期力量还足呢 ?
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原理
据说是这样没错

是这样的,不管具体的功率计算多复杂,总的原则是P=UI,P是电功率,U是电压,I是电流。所以在功率不变的情况下,U和I都可以适当变化,而电流越大,电池的电压和容量就下降得快,由于电流大,热损耗也高些。由6S电池供电,达到相同的电机功率下,6S电池显然电流比4S电池低,所以6S电池的电压和容量下降相对较慢,具体体现出来就是放电中后期依然能提供比较满意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不管具体的功率计算多复杂,总的原则是P=UI,P是电功率,U是电压,I是电流。所以在功率不变的 ...

热损耗可以理解  大概差30%左右  但是整体电机在运行过程中 热损耗应该只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吧?
同时 电池的话 如果上4s5000 6s估计只能上3600 或者4000 否则就过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损耗可以理解  大概差30%左右  但是整体电机在运行过程中 热损耗应该只是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吧?
同时  ...

具体说起来很麻烦,但是,放电电流是电池放电过程强弱程度的重要数据,电流大说明电池消耗得快,所以如果放电电流小些,假设同样飞行时间点4分钟时,电池的剩余电压更高,剩余电压高降低了对电流的需求,而且意味着电功率有保证,而且电流小了自然电池放电慢。为什么涵道机很少有能飞5分钟的?原因就是电机和电池都以接近短路的高负荷高电流方式工作,几分钟电池就很快被放空了,这时候就算10S也没多大优势。
此外我说的热损耗是指导线以及电池发热的损耗,这个也许可以忽略。前面给的电池配置数据是日本原厂推荐的,京商自己都说了5000的可以用。自然4000的轻些,但你手头有现成的5000电池,干嘛不用?但是你要追求更充足动力的话,那就上6S的轻电池,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说起来很麻烦,但是,放电电流是电池放电过程强弱程度的重要数据,电流大说明电池消耗得快,所以如果 ...

对 电流大放出来的电流多 但是不代表放出来的功率多
4s 60A  和 6S 40A  还是放出来的能量是一样的
但是 4S 如果是6000  6S 是4000   那用这两个电流放点1分钟之后 电压应该是相同的
同时 4s 6000 和6s 4000 重量也是一样的

纯学习型探讨 研究下这个问题 具体设备准备就用现有电池了
多谢压气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