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的福利,,里面有好看的,,但是我问个问题

楼主(2015-01-19):
          本人虽然入魔两年,但是对于开源的飞控是个小白。。。今日特放图引大神,,帮个忙看看这个6H的GPS有没有坏掉啊,,里面的电子是干什么用的啊,没有电要
不要更换啊,还有怎么gps还有个转接板啊,,gps安放那个方向是朝前啊   最后
就是我这个gps还能不能用啊。。。好多问题啊 ,,哈哈 ,,再此先致谢,,
三鞠躬,不用掌声,,谢谢。。
(与论坛无关图片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
这个东西外观能开出来吗/

网友A:
看看通电后绿灯是否常亮  收到星后会有蓝灯闪烁

网友:
不懂帮顶,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GPS 和开不开源什么关系。。
电池是用来保存一些信息方便下次搜星更快  没电就是每次搜星慢点而已
陶瓷那个只是GPS的天线  天线+GPS模块才是你所谓的GPS    最关键的部分在铝壳里包着呢
纯GPS 不带罗盘的话不分前后左右

网友:
GPS安装不需要区分方向的……

网友:
带限流功能的稳压电源上电,然后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有没有输出,没有逻辑分析仪就连接电脑串口然后用u center看一下能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C:
单纯的GPS没有方向限制,带磁罗盘的才有方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GPS 和开不开源什么关系。。
电池是用来保存一些信息方便下次搜星更快  没电就是每次搜星慢点而已
陶瓷那 ...

天线下面是铝壳,,那下面还有个模块是什么啊。。紫色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纯的GPS没有方向限制,带磁罗盘的才有方向问题

那怎么看有没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电后绿灯是否常亮  收到星后会有蓝灯闪烁

谢谢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看有没有罗盘??

看看上面的芯片,有没有磁传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看有没有罗盘??

你这个应该没有,因为只有天线是单独放出去的,磁罗盘要么放在主控上,要么放GPS天线一起,架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上面的芯片,有没有磁传感器……

就是那个GPS下面连着的那个紫色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没有,因为只有天线是单独放出去的,磁罗盘要么放在主控上,要么放GPS天线一起,架高。

擦罗盘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线下面是铝壳,,那下面还有个模块是什么啊。。紫色的那个

整个灰色的线接出去的都是GPS天线部分   紫色铝壳里面是GPS模块
还有  你这个显然没有罗盘

因为  1 线只有四条
      2  淘宝 电子罗盘   看看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灰色的线接出去的都是GPS天线部分   紫色铝壳里面是GPS模块
还有  你这个显然没有罗盘

好的,,明白啦,,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