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15一个电机进了小石子怎么办

楼主(2015-01-19):
z15电机进了小石头估计带磁性 吹不出来。。。。这个电机怎么拆 。。不要说返厂,,返厂肯定给我吧3个电机都换了要3000

网友:
吸尘器吸

网友:
气泵加气

网友A:
什么石头带磁性?

网友:
压缩空气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石头带磁性?

小铁块吧。。

网友A:
在什么里面位置呢,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什么里面位置呢,上个图看看。

看不见了。。估计在里面呢 一转有卡的身影

网友:
实在搞不出来,又不想返厂,只能拆电机,拆的时候要记住做好编码器和电机轴铝套的相对位置,简单的方法是在电机轴端划道记号线,如果是N7和GH3的云台,拆的时候还要注意电机轴对面一方还内藏着一个6线的电滑环,小心别拆坏了,应该先拆下滑环再拆电机端!并且拆前每个轴端都要做好记号,免得装配好云台的重心位置跑了!

网友B:
还有横滚轴电机臂铝管内藏有三组并行6芯线,千万别大角度转,否则会切断横滚轴滑环线的,GH4云台可以忽略此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横滚轴电机臂铝管内藏有三组并行6芯线,千万别大角度转,否则会切断横滚轴滑环线的,GH4云台可以忽略此 ...

我就怕吧编码器搞错云台歪掉

网友:
电机轴插在铝轴套上,编码器套在铝轴套上拆前三者做好记号就不会出错,还有铝套前段跟相机框架的位置也不能搞错了,好在铝套上已经铣好的顶丝的键槽!

网友:
没事  我经常大拆云台清灰和沙子  注意排线就行   轴承都是NMB的  都不用N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