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为什么这么飘啊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2015-01-19):
感度什么都这么设置啊 一头雾水

网友A:
本來就會飄˙˙所以一升空兩支大拇指沒的閒˙˙要自己控制

网友B:
飘怎么穿越啊 没玩过 不懂

网友C:
速度越快越稳,没GPS定点悬停自然飘

网友D:
想不飘,就用NAZA飞吧。

网友E:
没飞过固定翼或直机吗,越小越贼,越大越稳,先练基本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