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白炽灯的真空度是多少

楼主(2015-01-19):
一般家用白炽灯的真空度有多高?

网友A:
一般来说在灯泡的生产过程中,真空度要达到0.01Pa以下真空度才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在灯泡的生产过程中,真空度要达到0.01Pa以下真空度才比较好。

谢谢。一般的活塞泵可达到这样的真空度吗

网友:
这灯丝没见过。

网友:
要达到负的760毫米汞柱算真空,听说白炽灯内有的充入少量氮气,以保护灯丝减少蒸发,
有的白炽灯使用久了,内壁发黑就是灯丝蒸发的结果,有的用到则灯丝断了也不发黑,
这就是有保护气体,和一般真空的区别吧。
做霓虹灯的监测灯管内的真空度,是用一种高压电枪对灯管放电,检测管内残留气体的,
电离放电程度来确定。

网友:
白炽灯泡内采用真空或充气,主要决定灯泡功率的大小。一般普通照明灯泡功率在40W以下时,采用真空灯泡,灯泡功率在40W以上时,采用充气灯泡。

网友B:
灯丝什么地方买得到,灯丝材料一碰就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灯丝什么地方买得到,灯丝材料一碰就断。

难道打算生产灯泡或电子管不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难道打算生产灯泡或电子管不成?

怎么滴?谁说不能DIY灯泡?

网友:
lz是传说中能修灯泡,修电壶胆的人

网友:
汽车灯泡?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的活塞泵可达到这样的真空度吗

白炽灯泡的真空度一般在0.001Pa以下,单一的机械真空泵是无法达到的 ,得加上二级泵(如  扩散泵、分子泵、离子泵等)

网友:
我觉得灯泡里面应该不是真空的,而是填充其他气体了。如果是真空的,那层薄薄的玻璃不被大气压炸了吗????不过看回复好像大家的意思都是有真空的,到底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一般的活塞泵可达到这样的真空度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滴?谁说不能DIY灯泡?

就个人而言,还没有听见或看见个人diy白炽灯或修电灯的,可能是我的年纪不太大吧!

网友:
这个没有研究过。

网友:
白炽灯内部充纯氮气,避免钨丝升华。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灯丝什么地方买得到,灯丝材料一碰就断。

这种叫铼钨丝  成都有个军工单位专门做这个 现在还有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叫铼钨丝  成都有个军工单位专门做这个 现在还有市场

这种属于艺术灯泡吧,看上去不是很亮,咖吧什么的一些场所有安装。

网友:
无意间看到小鬼子的灯泡生产视频?from=y1.2-1-87.4.22-1.1-1-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