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一体监视器,现在加天线和不加天线的距离是一样的,都特别短

楼主(2015-01-19):
怎么办。好修么。是天线sam口松了还是什么地方烧了?现在不管是胶棒天线还是四叶草还是不加天线,距离都是一样的,地面5m没信号。

网友A:
可能功放板烧了

楼主:
怎么检测?

楼主:
如果是功放板烧了,好修么?

网友B:
不加天线是要烧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天线是要烧滴~~~

没听说接收不加天线也要烧,接收还有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天线是要烧滴~~~

不会吧,这是接收机,不是发射啊。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不知何原因

网友C:
估计天线和板之间焊接脱了,我之前就是这样,返厂后检测说是焊脱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啊

网友:
找卖家或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天线和板之间焊接脱了,我之前就是这样,返厂后检测说是焊脱了。

我返厂后,他也是说脱焊,但是现在发回来还是这样

网友:
不懂,看看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