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下FPV一定要用摄像头吗 直接用鹰眼或者狗不好吗

楼主(2015-01-19):
新手请教下FPV一定要用摄像头吗 直接用鹰眼或者狗不好吗

网友A:
他们都是狗加摄像头,上次我问过,听说狗会死机。。。还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都是狗加摄像头,上次我问过,听说狗会死机。。。还有延迟

目前我用的是鹰眼死机倒是没出现过只出现过停止录像

网友B:
大部分天气都不适合录像,所以没必要每次都带昂贵的相机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天气都不适合录像,所以没必要每次都带昂贵的相机上天

没录像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网友:
我的山狗没死机过

网友:
可以 只要支持av输出的都可以

网友C:
因为传到你屏幕上的图像,质量有限,一般700线摄头能满足你osd的需要了,别浪费高像素了,专业摄头带宽动态,更适合飞行需要吧,而且摄像头视野和拍照角度肯定也不一样,兼顾的话照片里有个机头也很别扭吧。
本人也是新手,自己的一些理解,还望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传到你屏幕上的图像,质量有限,一般700线摄头能满足你osd的需要了,别浪费高像素了,专业摄头带宽动态 ...

谢谢你的见解

网友:
一般鹰眼之类的DV也足够

网友:
狗有延时,而且av输出的画质没有ccd输出的清晰,当然预算有限想简单点还是可以,我就是直接用96650直接输出

网友:
重。而且贵

网友:
死机、延迟

网友:
传回的画面质量没有摄像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