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最简单翻转过来的方法?

楼主(2015-01-19):
V977最简单翻转过来的方法?
那种是最简单的? 按三轴,开idle开关, 然后呢? 炸机吗?
风王五模拟器上也不知道如何翻, 模拟器上只设了四通道, 如何设置负螺巨呢?

网友:
飞高一点翻会容易些。
三轴切换好了,打开3D开关才可以翻

网友A:
现在模拟器上练习前方和倒飞对头悬停还有恢复至正飞对尾才行,而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模拟器熟悉后,小机首翻比模拟器难很多,因为小机比较贼,飘。
我用的是G4,设置上帮不了你了,建议不要真机翻。

网友B:
凤凰5模拟器怎么设置成四通的?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熟悉倒飞悬停的舵面,翻不难,难的是翻过来要能稳住,急于求成只会秒炸

网友:
你说的不错,然后呢,还没等翻过来可能就炸机了,假若还能稳住,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前后左右随便那个方向把摇杆打到底,飞机就翻过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模拟器上练习前方和倒飞对头悬停还有恢复至正飞对尾才行,而这些是基础中的基础,最重要的是模拟器熟悉 ...

小鸡这賊,那是不是小鸡练到疯狂3d,450以上的大机就轻松的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5模拟器怎么设置成四通的?

我的意思是我设置了四个通道, 3D开关没映射, 应该是控上的idle-up, 控上的另外一个开关是ail/elev/ rud  d/r  这开关应该映射到哪里去?

网友:
我是这么设置的,凤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