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天线哪种好

楼主(2015-01-19):
某宝上20一根的还有50一根的还有更贵的,都有区别吗,都标的驻波比1.5以下,通过图来观察,凡是贵的馈线都很粗,便宜的有特细,有关系吗,各位用的什么蘑菇天线,什么价位的 效果怎样,出来说说,谢谢啊!~~

网友A:
有一点我比较奇怪,一般的蘑菇头都根据3叶或是4叶分发射和接收,肥鲨却不分,为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我比较奇怪,一般的蘑菇头都根据3叶或是4叶分发射和接收,肥鲨却不分,为啥呢?

不懂~

网友B:
理论上只要发射、接收极化一致就行了,比如棍子和平板都是线极化的,肥鲨蘑菇用的都是要么全右旋圆极化,要么全左旋圆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发射、接收极化一致就行了,比如棍子和平板都是线极化的,肥鲨蘑菇用的都是要么全右旋圆极化,要 ...

谢谢指点

网友:
还是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只要发射、接收极化一致就行了,比如棍子和平板都是线极化的,肥鲨蘑菇用的都是要么全右旋圆极化,要 ...

能解释的明白一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的明白一点吗

也就说,不同极化的天线要是搭配在一块儿效果肯定不好,比如固定翼FPV常用射是棍子,接收是平板,这两种天线都是线极化的,所以效果就好;
而蘑菇主要用于障碍物多的场合,因为是电磁波是按着三叶或四叶天线形状呈花瓣形状复杂分布的,而不象线极化那样呈环状简单分布的,所以各角度都能有效接收到信号,而有两种圆极化的天线,一种左,一种右,发射和接收必须同时要么选左旋圆、要么选右旋圆,否则信号接收能力会大大削弱。

网友:
帖主听我的,安双接收,平板蘑菇都上不就好了,减少丢鸡的几率。

网友:
楼主听我的,安上双接收 平板和蘑菇都来一个,减少丢鸡几率!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一点我比较奇怪,一般的蘑菇头都根据3叶或是4叶分发射和接收,肥鲨却不分,为啥呢?

分的, 发射和接收不一样的
发射的外壳上写着tx 接收写着rx

而且接收的馈线会稍微长点

打开以后一个是三叶,一个是4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就说,不同极化的天线要是搭配在一块儿效果肯定不好,比如固定翼FPV常用射是棍子,接收是平板,这两种 ...

谢谢大家,已购入,没敢买太便宜的,39一个78俩!~ 是这样的:

买的线比较粗的,短短的,都是一个方向旋转的,看这个拆开的做工还可以,您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说,不同极化的天线要是搭配在一块儿效果肯定不好,比如固定翼FPV常用射是棍子,接收是平板,这两种 ...

看了你的解释明白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分的, 发射和接收不一样的
发射的外壳上写着tx 接收写着rx

肥鲨真的不分。 aomway也不分。 刚购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已购入,没敢买太便宜的,39一个78俩!~ 是这样的:

恩,不要买太便宜的,因为天线的材质和作工严重影响它的工作效果,你这个看作工还是不错的,一个三叶用于发射和一个四叶用于接收,实际使用试试效果如何,其实肥鲨更好,但价钱也更高

网友:
馈线确实不一样,我曾经折断一根,拆开看好像是银的,特别软,价格肯定要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不要买太便宜的,因为天线的材质和作工严重影响它的工作效果,你这个看作工还是不错的,一个三叶用于 ...

还在路上,到货了会测试一下再发帖

网友:
飞鹰的不错。。。不过就是没有蘑菇头保护
但是效果是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说,不同极化的天线要是搭配在一块儿效果肯定不好,比如固定翼FPV常用射是棍子,接收是平板,这两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肥鲨真的不分。 aomway也不分。 刚购入。

上图说话。。。你买的不是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