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加了osd起飞就干扰—已解决

楼主(2015-01-19):
RT,之前没加的时候图像很稳定,现在通电没事,一给油门就出现横条纹,大神帮忙分析下干扰来自哪里,还是图传位置有问题,谢谢

在各位高手的指点下,给电调层做了屏蔽,图传远离了电调,下午飞了4块电池,图像稳定毫无干扰,终于舒坦了,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A:
下面贴一层锡纸就好了

网友B:
给图传加个稳压模块或者滤波啥的,共电造成的

网友C:
电机通电,产生区域活动电场,导致的,吧连接线部位用热熔胶封好,再在下面加减震,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贴一层锡纸就好了

给图传下面加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图传下面加是吧

我的是MINISOD也干扰   OSD用锡纸一包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图传加个稳压模块或者滤波啥的,共电造成的

之前也是共电,加了osd就这样了,刚刚给视频xian裹了锡纸改善了些,我图传之前在上板,我改下位置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MINISOD也干扰   OSD用锡纸一包就好了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通电,产生区域活动电场,导致的,吧连接线部位用热熔胶封好,再在下面加减震,片

连接线都上锡加热缩管

网友D:
我的有MINIOSD,也共电,也无其它稳压或滤波电路,也没做屏蔽,一点干扰也没有,不过我的电调是装在四个电机臂上的,并没装GPS,所以分析你的干扰主要来自电调层里的电调,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电调层贴一层锡纸屏蔽层,再就是GPS模块拿下来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有MINIOSD,也共电,也无其它稳压或滤波电路,也没做屏蔽,一点干扰也没有,不过我的电调是装在四个电 ...

马上试试,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马上试试,谢谢指点

不客气,另外我也没用分电板,直接正负极分开并联,供你参考。

网友E:
真不明白250要GPS和OSD干什么~增加重量不说,对穿越一点作用都没吖~~都已经离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另外我也没用分电板,直接正负极分开并联,供你参考。

我也是那样处理的,刚刚拆开发现正极跟碳纤板连电了,都烧的露出碳纤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明白250要GPS和OSD干什么~增加重量不说,对穿越一点作用都没吖~~都已经离题了~

主要像看看飞行距离,图传信号如何,技术还不行,水平上来后准备拆掉的

网友F:
楼主愁的抽了八根烟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那样处理的,刚刚拆开发现正极跟碳纤板连电了,都烧的露出碳纤维了

用电工胶电多缠几层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不明白250要GPS和OSD干什么~增加重量不说,对穿越一点作用都没吖~~都已经离题了~

部分赞成你的观点,在增重不多的情况下上一个OSD还是很不错的,我上了一个开源MINIOSD,很轻,锁定状态、油门大小,飞机姿态、飞行时间及模式一目了然,还是很不错的。GPS和带气压定高类的OSD就不上了,没太大用处还增重,飞得远了丢机或碰人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愁的抽了八根烟啊

哈哈,快戒了,抓紧抽几根

网友G:
图传系统很是麻烦,影响的因素很多,随意性很强。所以,用“排除法”多试试。所要提醒的是,不是其他人的方法都适合你,飞机的组装、配置、布线等不同,
生的影响结果也会不同。我的QAV贰佰伍没有什么特别措施,图传效果很好。

所以,楼主只能费心地一项一项测试了,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H:
整个图传设备及相关的信号线 , 远离电调就不会被干扰 ,
我测试过 , 现在组了超过10台机加OSD都没干扰 ,
都是直接在分电板3S取电 , 从不用什么稳压 / BEC 等等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传系统很是麻烦,影响的因素很多,随意性很强。所以,用“排除法”多试试。所要提醒的是,不是其他人的方 ...

嗯,谢谢,问题解决了,图传换到上板,电调层锡纸屏蔽,图像很稳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个图传设备及相关的信号线 , 远离电调就不会被干扰 ,
我测试过 , 现在组了超过10台机加OSD都没干扰 ,
...

是的,验证了下,现在很好了,入250就是因为看您的帖子中的毒

网友D:
恭喜解决了问题,又学到了不少吧,我是不是说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解决了问题,又学到了不少吧,我是不是说对了

嗯,那是啊,现在都开始帮别人装机了,穿越人多好玩

网友I:
楼主你的接收一体机在哪买的,用的什么图传,效果如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那是啊,现在都开始帮别人装机了,穿越人多好玩

恩,现在周围就我一人玩这个,也得寻找好基友一块穿了才过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是的,验证了下,现在很好了,入250就是因为看您的帖子中的毒

哈, 恭喜你解决问题 , 对你有帮助就好了 !

网友F:
恭喜问题解决 受益多多

网友G:
把你做好屏蔽的图片拍一张让大家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的接收一体机在哪买的,用的什么图传,效果如何

自己改装的,5寸倒车屏,R832和ts5823,效果没问题,就是图传发热大点,自己加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你做好屏蔽的图片拍一张让大家看看,学习一下。

其实用的是烟盒锡纸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问题解决 受益多多

都是大家热心才能解决,要不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现在周围就我一人玩这个,也得寻找好基友一块穿了才过瘾。

速度拿国外穿越视屏放毒,然后各种勾引,没问题的,第三个发展中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哈, 恭喜你解决问题 , 对你有帮助就好了 !

恩 中午试着只看屏幕飞了一会,降落了找飞机费劲,地形不熟,飞着飞着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找到游戏里开飞机的感觉了,很爽啊。而且发现osd真的只是看电压了,其他的根本顾不上看

网友J:
楼主,就是在电调层的上面铺一层锡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就是在电调层的上面铺一层锡纸吗?

嗯,买那种锡纸胶带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改装的,5寸倒车屏,R832和ts5823,效果没问题,就是图传发热大点,自己加散热片

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买那种锡纸胶带更好

马上试验一下,手头有铜箔贴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中午试着只看屏幕飞了一会,降落了找飞机费劲,地形不熟,飞着飞着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找到游戏里 ...

第一人称刺激吧,我刚刚从屏幕过渡到FPV眼镜飞了,你说的现象确实,看屏幕眼睛顾不过来看信息,但戴上眼镜飞就能够很轻松的看OSD各项指标了。